给CB180D电机降降温

楼主(2010-11-17):
用ESKY 370电机散热+好盈25MM 0.12A风扇,主旋翼改成大LAMA的主旋翼,长了一点点
啊啊啊,图片为何传不了!!!!

楼主:
只能一张一张来?!

楼主:
大LAMA主旋翼和原主旋翼对比

网友:
lz换大lama的桨效果咋么样?在淘宝看到20.5mm的木桨,长度差不多,想买来试试呢

网友A:
风扇那样散热比不是最好的。在电机上面能不能按上?
楼主的皮筋不错啊我买了一包,都是劣质的,一拉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那样散热比不是最好的。在电机上面能不能按上?
楼主的皮筋不错啊我买了一包,都是劣质的,一拉就断。。。。
没法啊,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位置无法固定风扇

网友:
其实就是连续二块电下来,电机都不是太热,加个散热片已足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风扇是从哪里接电的呢?

网友:
换无刷吧,不要折腾了

网友:
你这种办法会增加重量和电流消耗,减少飞行时间

网友(2011-02-12):
楼主很贴心啊·····直接换无刷不就完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如果不加风扇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