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手动开关无刷电调

楼主(2010-11-18):
就是说不接接收机的,能否做个电路接在接头上手动调节电平信号,然后手动开关?有的话求详细谢谢
有刷的简单但是最近做个小原型机还是无刷合适

网友A:
楼主求之物类乎舵机测试仪者唯缺手动开关也,拔电池亦可以矣……

网友B:
楼主听说过油门锁乎?

网友C:
开关就在遥控器上。如果再做一个在电调上就是脱裤子放屁。
如果你硬要放屁,那也可以。叫做电调的厂家给你定做一个,加一个开关,拨过去就锁定油门为0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测试仪甚好,择日细察仿制或可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了不接接收机嘛,就是遥控也不要的意思

网友A:
此楼
之
上
乎
,回帖
者
甚众,不谙楼主意,盖阅帖不细
也
……悲乎哉,长太息以掩涕,哀吾辈发帖之多艰……
===================================================
楼主求
之
物类
乎
舵机测试仪
者
唯缺手动开关
也
,拔电池亦可以矣……

网友D:
阅读此贴矣,也算登论坛之乐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