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主轴

楼主(2010-11-18):
用ER11刀杆做的主轴,ER11刀杆,轴径12mm,长度100mm,已经ER11刀杆上加工完成,上个图片。
图上已经安装了3个轴承:1个深沟球轴承,2个角接触轴承。
尾部再用2个角接触轴承,照片上没照。
比较忙,今晚给尾部加工了M12细牙螺纹,剩下的不知道这几天能否做完

网友:
4个角接触不就行了吗?为啥要加一个深沟球?另外角接触要配对买,不能随便买来配对。
楼主有没有刀杆的图纸?

楼主:
回楼上的2个问题:
尾部是正牙,准备装一个皮带轮,紧固没有问题的。

这个深沟对提高精度没有什么用户,可以不加,我的想法是有了这个深沟球轴承,增加一下径向的承载力。
角接触轴承是配对的,背靠背配对的。
没有刀杆图纸,可以说一下的:ER11刀杆,杆部直径12mm,杆部长度100mm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昨天做的。

网友B:
大家做的无动力轴 最高能到多少转啊?2W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昨天做的。

也来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做的无动力轴 最高能到多少转啊?2W行么?

我想弄到10000转就行。38元的那种主轴也就3-5千转,速度太慢,所以自己做主轴,精度应该很是可以。
如果再高的话,建议还是选电主轴了

楼主:
主轴做好了,发现一个问题:用的一个直流电机带动的,转速估计在万转以上,主轴的声音特别大,怎么回事?

网友:
干嘛要10000转啊??
只要有力3000-5000足够了啊CNC就是这个转数一刀下切量大速度也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做好了,发现一个问题:用的一个直流电机带动的,转速估计在万转以上,主轴的声音特别大,怎么回事?

轴承加润脂了么,高速干磨肯定响

网友:
一般DIY主轴过W转的很少。大多9000转。其实这个速度也一般够用。

网友:
动平衡不好,就响

网友C:
别以为轴承多就好,热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以为轴承多就好,热死你。

说的不错,主轴确实热,估计和轴承有关系,润滑脂也得上,否则更热

网友:
1.查一查润滑脂的"dn"值。
2. 角接触轴承的预压力是否过大。
3.长轴是否是直的:这种长轴品质不好放一段时间会从当初的直的变成弯的。
4.安装五个轴承的轴承座,怎么确定它是同心的?如果不同心,和轴弯掉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轴承安装确实是个麻烦,动平衡是个坎儿。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角接触轴承型号是多少啊?我也有个12mm的轴杆,想配一对轴承,做台钻主轴用,但不知轴承型号,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角接触轴承型号是多少啊?我也有个12mm的轴杆,想配一对轴承,做台钻主轴用,但不知轴承型号,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7001或7201的内孔径是12mm

发了个尺寸表放这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756&extra=page%3D1&frombbs=1

楼主:
原来想的挺简单的,以为把轴承套做精致了就没问题了,车套的时候,调来跳去,0.01mm一下,以为很精密了,事实上还是不行,也许是轴承没选择好,5个轴承,数量也太多了,下次我减少轴承试试,最少2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