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尘封两年,铁部件以锈色可餐。如何令他从上天空?

楼主(2010-11-18):
450尘封两年,铁部生锈。还有什么要换 要注意?

网友A:
检查更换球头、换全部轴承、更换三轴、电子设备检查无问题就差不多能飞了。

楼主:
 差不多等同换一台了吧?

网友:
三轴、螺丝、十字盘、轴承、球头、球头扣检查一下,以上除了球头,放汽油泡泡,再上wd40。
塑料件检查是不是有裂缝,老化省么的,横轴垫圈可以换掉,皮带换掉

网友B:
螺丝检查一下,轴锈了换根就行了。lz在南方?飞机存放的时候要上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