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几个问题,盼解答

楼主(2010-11-18):
入魔一月余,一直单飞,没人指导,有以下几个问题:
1、看了一些射桨或球头扣松脱的实例,怕怕,请问机机上哪些地方是必须上螺丝胶的?多久要检查或重新上一次胶?
2、想买一两副好的450桨来调试,那种TNS的45-60块的桨好,还是亚拓的325D、F好?
3、冰蜂雷电450R35-F电机损坏后,买了个XXD2118 3680KV装上,电池更耐用了,但总觉得噪声比原先的响,该如何检查呢?
4、用天地飞8S控,感觉油门杆不够润滑,把那个压片调到很松才觉得润滑,但此时压片上的螺丝已旋在很外面,会不会掉下来碰到电路板烧控啊?
5、机机原先由一个高手调好,很好飞,悬停时几乎可以脱控2秒。飞了一段时间后(没炸过),发现机机会漂,往左往前,就用控里的微调把机又调成不漂了。但回家一看,发现机机虽然不漂了,但十字盘不水平了。我该怎么调?

问题比较多,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红色螺丝胶点一下就行~
2、一般玻纤桨飞飞足够
4、可以适当上点润滑脂

网友:
1、你不拆是不是用从新上胶
2、不差钱可以搞贵点的桨试试,听过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没有
3、你这两个电机我都没用过,如果你问的是两个电机的噪音不一样那是没得调的,因为每款电机的设计都不一样
4、压片可以从新整形一下,这样螺丝就不会松太多咯!
5、估计是你的向位器磨损咯!

网友:
1:螺丝或者球头拧到金属上的部位需要上螺丝胶,但是不能太多,一点点就行,多了拆不下来。螺丝拧到塑料件上的就不用了。
2:TNS的桨足够,玻纤的就行,这个桨很爽,但是要找对商家别买B品。
3:其实冰封雷电的更省电,你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轴承坏了,或者安装时候检查一下是不是齿轮间隙问题造成费电的。新西达的声音大可能因为马达本身平衡不大好,或者还是齿轮间隙问题。
4:天地飞8的摇杆手感本身也就一般,不过手感这东西没啥好追求的,习惯了就行了。什么手感都无所谓,技术才是王道。别把技术好坏归结到设备上,影响是有的但是很微小。当然上点有或者螺丝松点问题不大
5:飞机升起来想不漂的话是很难的,十字盘也永远不可能绝对水平,即使是绝对水平也不会悬哪里不动,倾斜是正常的。不用调了。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会让你自己很难受,本身飞机旋翼旋转时候产生的气流就不会让飞机很稳定。

网友:
还有不管是不是你自己上过螺丝胶或者别人帮你上过,在飞行前都最好检查一下才会万无一失,螺丝胶不是圣水,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模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