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750来装425可以吗?

楼主(2010-11-18):
用GP750来装425可以吗?手上有架YT450的陀螺仪想换上去,不知道锁尾怎么样?

网友:
可以的 但 陀螺仪 要改成大飞机模式  不知道您用什么尾舵机  最好是加上一点延时
冬天飞的时候 先把飞机 放在外面适应一下外面的温度 然后再飞

网友:
还是用GY520吧,GP750本来就是鸡肋

网友:
可以的 GP750可以说是国内最牛的陀螺之一,推荐使用!

楼主:
饭饭说了,我就放心啦,操机无数,上过电视,资深啊。 谢谢楼上各位的发言!

楼主:
请问425有几个版本的机型,想买款耐摔点的,市面上配件多吗,价格贵不贵,这个版块现在很热闹嘛,看来直机模型要向平民化渗透啦。

网友: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吧,750还是不错的

网友:
750还不能用那不知道什么陀螺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不耐摔呀,关键是摔下来的时候要无动力,也就是说及时切HOLD

网友:
750+620偶征用着,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饭饭说了,我就放心啦,操机无数,上过电视,资深啊。 谢谢楼上各位的发言!

偶资深谈不上,就是飞机多,其实技术很差了.
  425 有塑料版 碳版 其中还有改550版本
悬翼头分塑料,金属,机身分塑料和碳版
建议400快的塑料版 性价比及高,塑料虽然没LOGO的好,但是绝对是王中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