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破处上裸体照了

楼主(2010-11-18):
RJX 800EP 航拍机裸照

天蝎星5025 440KV马达,好赢120A, 12S6000毫安锂电,RJX 800ep航拍机

网友A:
顶Scorpion! 顶611! 顶拍摄架~~~
请问拍摄架是否3-Axis的? 还是只是调节拍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Scorpion! 顶611! 顶拍摄架~~~
请问拍摄架是否3-Axis的? 还是只是调节拍摄角度?

航拍架是2轴的,整个脚架可以360度旋转,俯仰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架是2轴的,整个脚架可以360度旋转,俯仰也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弄3轴,然后装个3-Axis的陀螺仪~~~ 拍摄效果很稳~~ 我们俱乐部这里就有一台~~

网友B:
  航拍機用電直不用油直?

電池能飛多久?夠回地面嗎?我指的是正常平穩回地面,不是摔下來的那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航拍機用電直不用油直?

電池能飛多久?夠回地面嗎?我指的是正常平穩回地面,不是摔下來的那種

 ................................................................................................................................................
你对电直还不太了解.......
油直不适合作拍摄,震动,噪音,烟雾等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你对电直还不太了解.......
油直不适合作拍 ...

    你上網找找有多少是油動的航拍直昇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網找找有多少是油動的航拍直昇機!

油直当然是可以用作拍摄,但是考虑到效果以及多种因素电直是相对比油直更加理想。。。。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用油直,无非是续航时间长一点,负载能力大一点,当然也因为油直一般都是大JJ,稳定性也好一点。现在电池能量和马达效率已经今非昔比,同等条件下,如果马达的电磁干扰处理好,一定是电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用油直,无非是续航时间长一点,负载能力大一点,当然也因为油直一般都是大JJ,稳定性也好一点。现在电池能量和马达效率已经今非昔比,同等条件下,如果马达的电磁干扰处理好,一定是电 ...

顶一个~~ 也非常有道理!

网友:
机修工又飞电的了。

网友D:
我是来找茬的,电机KV是440,LZ写成430了

网友:
毒P 真毒

网友:
RJX 飞机看着挺不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找茬的,电机KV是440,LZ写成430了

谢谢了,已经改正

网友E:
自从十年前一次摔机之后,一直对直升机特别敬畏,起飞之后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动了。
现在心里还有阴影。

网友F:
好大的鸡鸡

楼主:
原帖由
风之纹章
于 2010-11-19 08:29 发表
自从十年前一次摔机之后,一直对直升机特别敬畏,起飞之后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动了。
现在心里还有阴影。 [/quote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不过还有句话是,那里跌倒那里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