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升降舵该怎么控制才好?

楼主(2010-11-18):
昨天才买了遥控器,控改成了美国手,在PC上做模拟,感觉升降舵很不适应,因为设置是向上推->飞机上拉,向下拉->飞机下坠。我查了说明书和网上的资料,貌似都是这样的设置。但我玩PC飞机游戏时,推拉方向是和这个相反的,也就是向下拉->飞机上拉,向上推->飞机下坠。

我不清楚哪种该是标准?真实的飞机上升降舵的控制是和游戏上一样呢,还是相反呢?各位又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标准是,拉是向上.推是向下.你看下真机飞行员操作是怎样的, 就知道了!
当然了也有人是推是向上.拉是向下的.!  还有打左是向右.打右是向左的.呵呵.

网友:
PC飞机游戏是对的,也就是向下拉->飞机上拉,向上推->飞机下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说明书和网上的资料,貌似都是这样的设置……

兄弟你告诉我你是在哪里查到的这样的资料,我去骂他们一顿去
真飞机和模型都是拉杆机头向上,推杆机头向下。拉杆升降舵向上翘,推杆升降舵向下偏——指升降舵面的后边线的运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告诉我你是在哪里查到的这样的资料,我去骂他们一顿去
真飞机和模型都是拉杆机头向上,推杆机头向下。拉杆升降舵向上翘,推杆升降舵向下偏——指升降舵面的后边线的运动方式。

该骂,去的时候记得带上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