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或干扰的防范经验

楼主(2010-11-18):
失控或干扰的防范经验 : 遥控模型的大敌是失控和干扰,甚至造成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如何避免失控或干扰就成了头等大事,同时提高遥控设备的可靠性也是每一个遥控设备厂家都一直在攻克的难关。  不过我们总不能再等他若干年,等厂家开发出100%不失控的设备后再玩遥控模型吧!那么在现阶段下如何避免失控,提高遥控可靠性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在这里我就把我总结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玩了10多年模型的经验积累,不一定全部正确,请各位同行、老师多指教,也希望通过这帖来引发大家对防范失控问题的再次关注。 PCM与PPM:  二次变频技术和PCM技术是不一样的。二次变频技术仍然是模拟技术,而PCM技术是数字技术,具有纠错能力,所以PCM更不易失控或受到干扰。二次变频机的优势是灵敏度要比单次变频接收机大,这使得其的控制距离可以大大提高。但由于仍是模拟技术,抗干扰能力比不过PCM接收机。设  备    1次PPM   2次PPM   1次PCM   2次PCM 遥控距离     近     远     近     远抗干扰能力    一般    较好    好     好体积和重量    小/轻   大/重   较小/轻   大/重经验之一:  公认最可靠的选择:二次变频PCM接收机。  如果你飞的模型比较贵重,建议用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一般高档遥控器都配有这种接收机,单独购买,价格不菲,通常在1000元以上!  用二次变频PCM接收机的优势是抗干扰能力强,并且遥控距离通常可达到半径1公里。因为二次变频机的灵敏度很高,对提高遥控距离有绝对帮助。  但用二次变频PCM接收机也不能避免失控或干扰。  问题出在:1.你飞出了有效控制范围(太高或太远);2.同频干扰;3.临频干扰  PCM 1024技术的接收机是无法摆脱同频干扰的。  受临频干扰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等于没有,所以仍需要小心,最好用扫频仪观察一下场地的频率使用情况。  PCM 2048技术同样也存在同频干扰的问题,而据传2GHz的系统就不会存在同频干扰的问题了(尚待证实)。经验之二:  如果你有很多飞机,那么用兼容PPM接收机的机会可能非常多。而兼容PPM接收机往往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你的预算够建议都换成原厂的PCM接收机,至少也要是单次变频的PCM接收机。  并不是谈PPM接收机而色变,但相对而言,PCM接收机在抗干扰能力方面确实要比PPM更有优势,缺点是价格贵。  如果你确实没有办法一定要用PPM接收机,就要买有品质保障的接收机,你可以多问一下周围的飞友都在用什么,要相信群众。  只要是用PPM接收机的用户群,就会遇到失控或干扰的案例,用PCM接收机的用户里也并不是不存在受干扰或失控的案例,很不幸的是本人的F PCM接收机也跳了一回,  我以人格担保荒山野岭只有一控,绝不是同频或邻频干扰!但我确信PCM要比PPM好,我有很多PPM接收机,是有比较的。 经验之三:  你不得不用PPM接收机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去办,不要问为什么,这是经验,信则照办,不信则祝你好运;  1.不要用无刷电调的BEC给接收机供电,最好是外接UBEC,因为有些电调会干扰其它通道,使之跳舵;  2.拉距测试是不二法门,不要嫌麻烦;  3.接收机晶体一定要固定好,晶体接触不良会造成严重的工作不稳定,后果想必大家都清楚;  4.如果接收机是独立供电,请飞前检查电量是否充足,接收机供电不足的后果同样很严重;  5.接收机要远离磁场(你的无刷马达有可能就是失控的罪魁祸首);  6.接收机要远离振动(你的发动机也脱不了干系);  7.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同频干扰;  8.尽量避免和邻频同飞;  9.如果没有把握或见势不妙尽量不飞或尽快降落,除非你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10.经常检查连到接收机上的所有插头是否接触良好,接触不良一样失控,还让接收机蒙受不白之冤。

网友:
请注意下文章的格式,看着头晕。。。

网友:
请说明文章是原创还是转载? 如果是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LZ你会排版嘛!!

楼主:
不好意思啊,俺是在一网页上看到的,就拿来给大家分享下的,献丑了!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的其他网站的页面。。。还是排下版好看。

遥控模型的大敌是失控和干扰,甚至造成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如何避免失控或干扰就成了头等大事,同时提高遥控设备的可靠性也是每一个遥控设备厂家都一直在攻克的难关。
  不过我们总不能再等他若干年,等厂家开发出100%不失控的设备后再玩遥控模型吧!那么在现阶段下如何避免失控,提高遥控可靠性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在这里我就把我总结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玩了10多年模型的经验积累,不一定全部正确,请各位同行、老师多指教,也希望通过这帖来引发大家对防范失控问题的再次关注。
PCM与PPM:
  二次变频技术和PCM技术是不一样的。二次变频技术仍然是模拟技术,而PCM技术是数字技术,具有纠错能力,所以PCM更不易失控或受到干扰。二次变频机的优势是灵敏度要比单次变频接收机大,这使得其的控制距离可以大大提高。但由于仍是模拟技术,抗干扰能力比不过PCM接收机。
设  备    1次PPM   2次PPM   1次PCM   2次PCM
遥控距离     近     远     近     远
抗干扰能力    一般    较好    好     好
体积和重量    小/轻   大/重   较小/轻   大/重
经验之一:
  公认最可靠的选择:二次变频PCM接收机。
  如果你飞的模型比较贵重,建议用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一般高档遥控器都配有这种接收机,单独购买,价格不菲,通常在1000元以上!
  用二次变频PCM接收机的优势是抗干扰能力强,并且遥控距离通常可达到半径1公里。因为二次变频机的灵敏度很高,对提高遥控距离有绝对帮助。
  但用二次变频PCM接收机也不能避免失控或干扰。
  问题出在:1.你飞出了有效控制范围(太高或太远);2.同频干扰;3.临频干扰
  PCM 1024技术的接收机是无法摆脱同频干扰的。
  受临频干扰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等于没有,所以仍需要小心,最好用扫频仪观察一下场地的频率使用情况。
  PCM 2048技术同样也存在同频干扰的问题,而据传2GHz的系统就不会存在同频干扰的问题了(尚待证实)。
经验之二:
  如果你有很多飞机,那么用兼容PPM接收机的机会可能非常多。而兼容PPM接收机往往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你的预算够建议都换成原厂的PCM接收机,至少也要是单次变频的PCM接收机。
  并不是谈PPM接收机而色变,但相对而言,PCM接收机在抗干扰能力方面确实要比PPM更有优势,缺点是价格贵。
  如果你确实没有办法一定要用PPM接收机,就要买有品质保障的接收机,你可以多问一下周围的飞友都在用什么,要相信群众。
  只要是用PPM接收机的用户群,就会遇到失控或干扰的案例,用PCM接收机的用户里也并不是不存在受干扰或失控的案例,很不幸的是本人的F PCM接收机也跳了一回,
  我以人格担保荒山野岭只有一控,绝不是同频或邻频干扰!但我确信PCM要比PPM好,我有很多PPM接收机,是有比较的。
经验之三:
  你不得不用PPM接收机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去办,不要问为什么,这是经验,信则照办,不信则祝你好运;
  1.不要用无刷电调的BEC给接收机供电,最好是外接UBEC,因为有些电调会干扰其它通道,使之跳舵;
  2.拉距测试是不二法门,不要嫌麻烦;
  3.接收机晶体一定要固定好,晶体接触不良会造成严重的工作不稳定,后果想必大家都清楚;
  4.如果接收机是独立供电,请飞前检查电量是否充足,接收机供电不足的后果同样很严重;
  5.接收机要远离磁场(你的无刷马达有可能就是失控的罪魁祸首);
  6.接收机要远离振动(你的发动机也脱不了干系);
  7.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同频干扰;
  8.尽量避免和邻频同飞;
  9.如果没有把握或见势不妙尽量不飞或尽快降落,除非你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10.经常检查连到接收机上的所有插头是否接触良好,接触不良一样失控,还让接收机蒙受不白之冤。

网友:
楼主应该是转载的,文章很老了,
我玩模型只有两年多点,说的不一定全部正确,仅供参考
都说PCM比PPM可靠,我有一例干扰对PCM更不利!
-----------------------------------------------------------------------------------------------
干扰原因查明是皮带静电引起的,在没有引入接地措施之前,
无论如何无发完全消除干扰,在两种接收机的表现如下:
PPM一次变频,瞬间短暂失控,飞机会突然抖一下,尚可操作
PCM二次变频,进入失控保护,舵机被锁定,飞机无法操作,有炸机危险

网友:
确实有的值得借鉴!

网友:
现在用静电接负极方法,发现抖动干扰问题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