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机不锁尾,尾巴打转

楼主(2010-11-18):
今天终于把大桨装上了,不过还没调螺距,上电试了一下,发现尾巴锁不住,给油门的时候尾巴打转,左右都转过,
陀螺仪
感度调到70,我的尾
舵机
是922,陀螺仪是HG830,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确实是陀螺仪反向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陀螺仪反向了,我有次也是这样

网友B:
DIR开关
打到反向试试

网友C:
 裝好場去空曠地方試飛及調試!

网友D:
 要先调节螺距啊

网友E:
方向问题吧,是不是陀螺或者尾舵的方向装反了,可以设置下陀螺仪上面的方向

网友F:
左右都转应该不是陀螺反向的问题了吧?
请问不锁尾 乱转的速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现在在外面,不能马上回去调试,要等一天才能知道是不是反向的问题。油门越大尾巴转的速度就越快。

网友G:
陀螺方向反了,开关打到另一个方向试验下看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皮带方向反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I:
先把陀螺方向 如果锁尾,回家检查皮带 尾浆是否反向

网友J:
注意尾推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