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25动力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新手,从固定翼改飞直升机,没人带,准备买个425的套装(自带原厂电调,
电机
的那个套装),用2200两组3S 11.1V串联,飞飞悬停有问题吗???在飞的时候偶尔翻那么一,两个筋斗有问题嘛???

网友A:
425套装,没有问题,暴力3D都没问题, 你要是买GAUI原厂电机的话,就用1400KV值的,
原厂电调也非常不错,
2200MAH的电池 ,串联飞航线等没在问题, 3D估计不行,怕掉转

网友A:
你先用两个2200的飞航线吧,2200的电池用坏后,你才差不多能飞3D,现在估计你飞不了3D的了

楼主:
好的,电子设备都准备齐了,就差飞机和电池了
遥控器:futaba t8fg(美国手)
舵机:futaba s3050数码舵机(3个)
陀螺仪:futaba GY520+S9254
感觉配置应该较好了!

网友B:
不缺米还是6S好。。3S动力和容量都小。。。还有选什么功率马达匹配马达齿轮需要计算。。

网友C:
3s穿起来飞没问题 可以翻 除非一直钟摆可能调转
外加一句425套装 貌似不实惠

网友D:
买几块植物牌6S 2600的。。。。正在用,不错。。。。。。。。

网友A:
我也用的 花牌电池,感觉不错, GAUI套状,还不如买蝎子套状,那多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