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一架15级的轻木油固需要哪些材料?

楼主(2010-11-18):
刚在学校和同学搞了个工作室,准备造飞机,现已有工具,准备采购材料,请有经验的老鸟列一个材料清单(包括材料名,型号,数量),谢谢了!

网友:
估计你求不到~ 为什么不自己列单子?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呗。

楼主:
LS的意思明白了,主要是木材的问题,我这儿只能网购,买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
我以前用木料,太贵!现在都用热割泡沫蒙上KT质量很好,我一般都自己做15到25级的机机来飞

网友:
轻木  层板 什么的。    要是觉得 轻木 贵 用桐木替代也是很好的

网友:
桐木在家装市场可以买到 ,主要需要个台锯可以下料 ,铜木密度比轻木重20%,可以用的

网友:
其实先搞到图纸 然后根据图纸来定需要什么材料,配件。。。。

网友:
15級太小台  不好飛.. 穩定度不夠
除非你做成滑翔機形式 機翼夠長才好飛...否則飛起來太靈活比32級以上的飛機難操控的多

且大台一點比較好加工.腳架的強度也比較夠.因為太小台你也無法用太粗的起落架

也同樣是除非做滑翔機型式..否則15級的油固..個人認為高翼機 塞斯納等級即可

網拍淘寶可以找到泡沫電機的塞斯納.. 大小約10~15級發動機皆可用..只要做好燙紙防油處裡就好嚕

樓上的建議很不錯..如果不想買泡沫成機..那你要先有圖紙 才知道你要準備多少木料 上網找就有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现在学校的工作室不是太方便,放假回家就入手46级或5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现在学校的工作室不是太方便,放假回家就入手46级或52了

正解!
现在这个级别的商品练习机价格尚可——很可能在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比你DIY更省费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50元的油机  就是不知道做啥机机好  那位前辈有图纸
赏个
azhaoqian6830@163.com

楼主:
木材到位了,过几天就动工了
回复11楼:我这有一份图纸,轻木电机的,你把电机架改成发动机架,再加强一下就可以了,现在U盘没带,有机会发给你。
做飞机很难做,也不经济,愿意的话采纳8楼的建议,买架泡沫塞斯纳来改,若不是这是与同学合伙的,我都懒得做了,有时间就应该去飞

网友(2011-02-06):
LZ能给我份15级练习机的图纸吗 我也打算做一个小练习机 多多交流~

网友(2011-03-17):
我想搞SU26DE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能给我份15级练习机的图纸吗 我也打算做一个小练习机,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