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新新的全球J3起飞就毁了!

楼主(2010-11-18):
  全球的J3,26级的,装的GMS25发动机,按理说上单翼应该比较稳的,结果一离地就失速、螺旋,修正都来不及,不知道有没有人飞这款飞机,感觉是设计问题,尾力矩太短。

网友:
拉力不够吧还是滑跑速度太慢了啊

网友:
见过40级的全球J3这样过,滑跑距离不够,失速,跑长点就是了

网友:
为啥失速?速度不够,所以还是判断和操作问题

网友:
那天我也在场,刚开始以为是失控。但又排除了!飞机滑跑10米左右就拉杆起飞,然后姿态不对打副翼修正无效。瞬间炸鸡! 现在想想速度不够的可能性较大。我的感觉是起飞时速度不够,修正姿态时候引起失速而导致炸鸡。

网友:
可惜了啊 我一直想要个这样的飞机就是价格高了一点没舍得下手啊

网友:
太早拉升

网友:
失速,有可能还头轻

网友:
全球的26级J3,装25级发动机没问题,确实机身短了,并非是按真机比例作的。
建议 缓加油起飞!起飞时需要充分滑跑,滑跑后半段需要后轮抬起,轻微掌控方向舵,离地拉起要平稳,不能猛拉,还有后三点容易跑偏,对起飞速度有影响!

网友:
重心问题    头轻    要用升降舵控制姿态   不要让他自然起头   待速度上去后再起
我的是电动J3    前几次起飞不成功都是这个原因   把电池往前放   重心调整后   起飞非常稳定

1 重心往前调
2 起飞滑跑升降压飞机 等速度

网友:
 看来J3不好飞呀!P51  60级的如何?想入手!

网友:
hi

我以前也飞过京商的60级J3,都是J3好飞,但那是对老手,新手建议先别从J3玩起。9楼的解释比较到位,我的感觉是你的速度不够,升降拉的过大,J3最好是大油门加速后慢慢拉起。

网友:
上图 上动画~~要不没法帮你

楼主:
  没意思,不搞了,还是老老实实飞俺的3D吧

网友:
3D比J3好飞?

楼主:
我觉得3D比J3好飞,呵呵

网友:
飞机别烧了,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D比J3好飞,呵呵

只能说动力充足的飞机好飞

网友:
這小J3-26CUP 很好飛,就是全油起飛容易扭轉,當往一面翻轉時,很自然會收油,跟著失速,其實這機我覺得沒問題,只是你沒摸到它的脾氣而已!

网友:
26级J3起飞不能用大油门,加速要稍慢点,跑长点,等有了一定的速度再加满油门拉杆起飞 全球的J3质量没的说,牢固耐用,摸透了它的脾气会把你飞的腻味。
这是我的,到现在还是完好如初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YXCV

网友A:
我有两架“绿色模型”的40级J3 cub,第一架起飞就炸了,与你描述的基本一样。
第二架服役中,蛮好飞的。总结起飞要领:慢推油、慢打方向舵,略推杆加速起飞。再买一架,你一定搞定它。

网友B:
再买一架,你一定搞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