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油动坦克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都说油动的声音不好,那么可否通过改进消音器来实现接近真是坦克的声音呢?

网友A:
根据我玩油动飞机的经验,二冲程的热塞甲醇机基本很难做到接近坦克声音。问题来自高转速产生的高频音爆。而消音器的原理作用于每次音爆的强度,不涉及音爆的频率。我想最可行的办法是用四冲程马达。比如ASP的.26系列。在飞机上的应用除了省油,就是低沉的仿真的音效了。还有,试想有甲醇机改柴油的玩的。据说降低转速,增大扭力。对于音效肯定也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玩油动飞机的经验,二冲程的热塞甲醇机基本很难做到接近坦克声音。问题来自高转速产生的高频音爆。而消音器的原理作用于每次音爆的强度,不涉及音爆的频率。我想最可行的办法是用四冲程马达。比如ASP的.26系列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