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 的左前电机貌似有问题,升力不够

楼主(2010-11-18):
前天到手之后马上升级了最新版本,试飞的时候发现左前电机升力不够
在iphone上点击齿轮图标进入设置菜单,发现电机的Type不一样
motor 1 type 2.2
motor 2 type 1.1
motor 3 type 1.1
motor 4 type 1.1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的AR.Drone是原装的吗?
要是工厂出来的, 不应该这样用不同批次的电机.
2.2的是新版电机.

我的9月买的, 四个都是1.1的 (supplier 1.1).

我的/data/syslog.bin文件:
...
17.530100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1
17.642343  Master  6  988  BLC motor 1 soft version 1.7,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06/10, FVT1 01/06/10
17.724266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2
17.832354  Master  6  988  BLC motor 2 soft version 1.7,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06/10, FVT1 01/06/10
17.890052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3
18.002332  Master  6  988  BLC motor 3 soft version 1.7,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06/10, FVT1 01/06/10
18.060057  Master  6  988  BLC call for motor 4
18.172343  Master  6  988  BLC motor 4 soft version 1.7,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06/10, FVT1 01/06/1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原装的,这周在深圳玩具反斗城买的,到手之后就发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批次不同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上有些帖子说的情况和我遇到的类似,但是按照你的这个提示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I read a post on another Forum for how to fix this issue:
Holding the AR.Drone in the air by hand, and takeoff. Drag the AR.Drone to a reverse direction, and suddenly that issue motor fight to speed up!
After that, flying is OK.
Just try it.
It seems the motor/PWM controller is in some wrong status, and AR.Drone can't recover it by itself under normal op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