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天9接收坏的是什么件

楼主(2010-11-18):
操作失误调试时舵机堵转烧了接收,顺带还烧了亚拓60A电调
大家帮看看接收上这个黄的是什么东东,什么参数。,修什么的店能 买到,谢谢

网友:
钽电容,右边那个是47u

网友:
电容吧,看看型号,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
电容,在费主板、费光驱上找吧,耐压够就可以,容量差一些没关系,这地方是滤波的

网友:
下掉不要都可以用。

网友:
如果拆了这个可以工作再换,一般来说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就是担心还烧了其他东东,接收倒不值钱,只是可惜了我的亚拓电调,烧了个4425B,希望能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失误调试时舵机堵转烧了接收,顺带还烧了亚拓60A电调
大家帮看看接收上这个黄的是什么东东,什么参数。,修什么的店能 买到,谢谢

您好:
          您这个烧坏的钽电容的容量为 47U  6.3V ,在修理家电的地方可以更换的到,或者返厂维修,谢谢!

网友:
好像电压反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