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A电调是否比40A更费电?

楼主(2010-11-18):
450电直,同样的
电机
和
电池
,使用60A电调是否比使用40A的时候更费电?

网友A:
电调A数大小是指能够耐受电流的大小,代表的是承受能力,是否耗电要看你的电机工作情况而定,如果螺距大、桨的空气阻力大,这个时候电机需要更多的能量去做功,这才是费电的开始,所以电调A数不代表费电多少,而是功率等级,呵呵!

网友B:
理论上说60A的MOS管内阻更小,发热小,应该会省点电吧

楼主:
学习了,60A带450级确实发热很小,呵呵。只有微微的温度。

网友C:
费重量吧,......

楼主:
还好不是很重啊

网友D:
省电!
SO8封装的MOS管允许的功率都是差不多的,用内阻小的MOS管才能提高电流,相同条件下使用时,理论上应该会更加省电的,但是,由于内阻减小,电流可能会增大那么一点点(忽略啦)。。。

网友E:
重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