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船-超越800

楼主(2010-11-18):
一直对航模情有独钟,可以之前心动一直没有行动,前段时间终于下手超越-800,哈哈 :)

这周刚把电池买好,还没有下过水,等周末天气好去张江高科放放船,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啊。

下面先上新船的片片,还没有调好呢-其实也不知道怎么仔细调 :(

先来张外观照

先来张外观照

楼主:
船体+木头船架

triplane 眼中的烂船架,确实很一般,先凑合用吧

船体

船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triplane 眼中的烂船架,确实很一般,先凑合用吧

主帆+帆桁

主帆+帆桁

楼主:
收索机,不知道这个牌子咋样

收索机1

收索机1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索机,不知道这个牌子咋样

收索机2

收索机2

网友A:
  国产 的 千元以下 没一个好的。

楼主:
对了,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1. 红圈1中的主帆感觉有点褶皱了,有啥影响没?
2. 红圈2中的主帆下缘和主帆桁这个缝隙是否太大,而且不平行?
                  好像不能在调了,始终是这么个三角形了!
                   感觉红圈3处的帆桁下拉索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将帆桁拉得太紧的原因。
                   有什么好办法调整没有?如果影响不大就算了。
3. 套件里带的控是天地飞FT06-B 4通道的控(低于8.8v报警),以及FRP06-P 6通道的接收机(4.8~6v).
    我用的是GP Recyko 2050 mah的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只有1.2v的,8节给控;另外4节加起来4.8v,用于接收机可以吗?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知道充电电池改充电了,是控上的灯报警就可以再充电了吗?

请帮忙调整一下

请帮忙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 的 千元以下 没一个好的。

偶新手,先凑合玩玩,等玩会了,再入手条好点的 :)

网友B:
给你留言了,有啥事儿具体交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后续报道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给你留言了,有啥事儿具体交流吧

支持,最好是在这里也好当个旁听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留言了,有啥事儿具体交流吧

多谢多谢!我给你回短信了!
真羡慕你在金山区政府门前放船的地方,浦东这边这种地方少,最近的就是张江软件园3期有个湖,其他的就太远了。
新手也不敢到河里去放,怕收不回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最好是在这里也好当个旁听生

这样吧,等我把这些问题向triplane大锅请教完后,我再整理一下给大伙共享吧 :)
要不,也太乱,估计也不好弄清楚 :)

睡了,明天好好上一天班,争取明晚把船调好,星期六天气好,去试试水! :)

网友B: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说一点,可能不够完善,大家一起补充
1.舱盖内部周边要做水密加强,我用的是超市里卖的自粘海绵(垫家具脚用的),厚度应该在2毫米以上才有效果。
2.主帆驶帆杆撑杆需要自己调节(延长),我是将原先的球头套拆下,重新换了钢丝,两头攻丝扣,这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长短。
3.主帆稍有褶皱问题不大。
4.主帆帆角缭绳不必和驶帆杆缠绕过紧,主帆应稍微松驰(用手指戳一下主帆中部,应该与驶帆杆有3-4公分的间隙。
5.从图片看,楼主应该先把桅杆调节至与甲板垂直(通过调节前后支索上的滑块),然后通过试航来进一步调整(上抢则令桅杆前倾,下掉则令桅杆后倾)
6.调节前帆缭绳长度,前帆开帆角应略大于主帆。
7.不建议使用5号充电电池作为发射机电源(电压低,放电曲线不同,对发射机存在潜在危害。8节5号充电电池的价钱足够你买控用锂电了),接收电可以使用,我的2400毫安镍氢充满电可以连续使用3小时以上。
8.天地飞的控如果报警,还能坚持至少10分钟,但有效遥控距离会缩短。对帆船来说危险不是太大,但回去就应该充电了。理论上每次出去跑船之前最好都先充满电。力再高是镍氢电池,记忆效应小,可以随时充电,不必等完全放电。
9.超越上所有的金属件(除了铝合金桅杆)最好都做防锈处理,事实证明都不耐腐蚀,会生锈。尤其是舵的摇臂,舵机紧固螺丝,轴套内部,舵轴等等,最简单的办法是涂抹黄油或锂基润滑脂。
10.船架不仅做工差,且重心不稳,容易翻倒。外场使用注意船头对准风向,最好不用船架。
11.超越使用的是北田的收索机,勉强可以,问题不大。水舵舵机是三无产品,回中不好,能换成Futaba3003最好换掉。要么你就随时调整舵面微调。
12.初学帆船,主要是驶风技术,不同迎风角下帆角的调节。多看相关帖子,多注意观察风向变化(可以在桅顶加一个小布条,便于观察迎风角度,参看我的“如影随形”帖子)体会舵、帆角、航向、风向相互关系和及时调整。
1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的电池、接收机必须用塑料袋装好,扎紧(橡皮筋就行),否则一旦进了水你的接收就报销了。事实上,超越在中等风力条件下跑一个小时,舱内积水还是不少的。
14.你的船尾放水塞每次都要检查一下是否塞紧,每次跑半小时以上最好收回来拔掉放水塞排空舱内积水。
15.跑完船回家清水擦拭整个船体,船放在通风处舱盖打开至少半天,让舱内彻底通风干燥。
16.每次出去、回来都要养成检查的习惯。及时维护保养,修理,不要让船带着故障隐患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浦东的高东镇有好的水域,很多人在那里跑船。你可以去看看。另外你的甲板上的装饰舵轮安装反了。按照你这样装,操舵的水手要面朝船尾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说一点,可能不够完善,大家一起补充
1.舱盖内部周边要做水密加强,我用的是超市里卖的自粘海绵(垫家具脚用的),厚度应该在2毫米以上才有效果。
2.主帆驶帆杆撑杆需要自己调节(延长),我是将 ...

这个太详细了!  多谢钟校!
----------------
早上上班先回个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浦东的高东镇有好的水域,很多人在那里跑船。你可以去看看。另外你的甲板上的装饰舵轮安装反了。按照你这样装,操舵的水手要面朝船尾啦哈哈

高东公园我知道,去年模幻天堂组织去放过船,只不过我没有去.但是那边离我家(我住北蔡)太远了,我现在还没有车,不太方便.
最近的就是张江软件园3期那个湖,不知道如何,去年7月模幻天堂的船友们好像也去放过,不知道啥原因,后来改到高东公园了?
明天先在张江找个小水面试一试船,水面大了,怕跑远了,控制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说一点,可能不够完善,大家一起补充
1.舱盖内部周边要做水密加强,我用的是超市里卖的自粘海绵(垫家具脚用的),厚度应该在2毫米以上才有效果。
2.主帆驶帆杆撑杆需要自己调节(延长),我是将 ...

这条船的主帆驾驶帆杆撑杆刚好短了那么差不多3~5毫米,所以在7楼的红圈2处,把驶帆杆下拉,使得主帆与驶帆杆形成了三角形。
根据钟校的建议,将撑杆的碳杆截断,然后找了一根废的自来水笔做了延长,当然最好是像钟校那样,自己重新将碳杆换成钢丝,两头攻丝,这样还可以调节。

先上图,看看效果。今早赶时间,做工粗糙,各位看官先将就着哈

楼主:
好了,现在的主帆与驶帆杆平行了。

楼主:
出发前,根据钟校的建议,将里面的螺丝啊,舵杆等等铁器都抹上黄油。
铅锤下面有个孔,家里还有硅胶,先给堵上再说,减少阻力。
稳向板和船体之间还是摸了硅胶做密封(不过后悔了,硅胶抹上容易取掉难,改天直接灌上AB胶算了)。

上午忙活了好一会,快到中午才搞完,之前天气一直大雾,这时候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
准备好该带的工具,船和那个烂木头架子出发,出门拦了个taxi,发现其实一个人做后座把船横着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次的试水地点是张江高科中兴通讯前面的那个小湖,水深还可以,没有水草,而且岸边基本是泥土,不怕磕碰。最主要的,这个水面不大(第一次放船,怕操控不好,船回不来),这个地方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
傻瓜相机拍的,效果不好,各位看官将就着了。。。

楼主:
哈哈,一片白帆驶来!

楼主:
摇摇摆摆~~

楼主:
来个稍微近点的~

楼主:
再来个全身照~ 还有刚才游泳的地方

还有红膏药?不是啦,是舱盖之前贴的密封胶布,完了买透明胶布,直接拿家里的绝缘电胶布,后来发现居然是3M的,算了不舍得扔了,留着吧。照完相后最后回家才发现应该先揭掉再照相的。 :(

因为刚好是中午,中兴加班的伙计们还是很多的,大家吃完中饭都在湖边散散步,结果是俺被一拨一拨的人围观了。刚开始下水的时候那个紧张啊,怕控制不好,真丢人丢大了,结果还好,有风,稍微多试几次还是能大致控制帆和舵。
玩了几圈下来,怕进水和没电(刚买的充电电池,还没有自己充过的),就收船上岸。拔下船尾的放水塞,还好,基本没有进水,可能今天风也不大,而且舱盖我都用胶布贴好了。

楼主:
回来后发现坐车的时候船头估计在车上蹭掉了漆,以后出门应该把这些地方用泡沫保护好,或者贴个什么胶布之类的把船头这种地方保护起来,这样收船的时候即使碰在岸边,也不怕把漆蹭掉。
回来后我先用胶布贴上吧。。。。

楼主:
这次放船,总得感觉其实帆船入门还是不难,有风的情况还是稍微能控制住,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觉得应该适合推广的。。。
但是帆船继续要玩好还是不那么容易的,要准确判断风向,控制帆舵等还是需要很多练习的。
以后还要注意保护眼睛,最近工作忙,视力感觉又有点下降了,船跑远点后,就更加难判断风向了。桅杆上挂了根红带子,感觉这个带子不好使,估计太重,需要风比较大才能吹起来,下次最好换根轻点的,比如丝绸带子之类的。。。。

最后还是要严重感谢钟校的大力技术支持,希望在钟校的支持下,有更多的船友能加入帆船的行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恭喜恭喜,第一次上阵就挂彩了哈~ 不过小事一桩,别太介意。有条件的话,就把我说的那种家具脚垫裁一条贴在船头吧,手艺还没练好的时候靠码头比较安全,不会撞坏。竞赛船壳最前端都是平的,贴一块专用的防撞硅胶。咱们土法上马,家具脚垫效果也还可以的。飘带最好用颜色鲜艳的尼龙绸布(破雨伞啥的)制作。超市卖的垃圾袋有一种下面带一段扎带,也可以用,不过没颜色,看不清……谁家里还有以前的卡式磁带,也是非常好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第一次上阵就挂彩了哈~ 不过小事一桩,别太介意。有条件的话,就把我说的那种家具脚垫裁一条贴在船头吧,手艺还没练好的时候靠码头比较安全,不会撞坏。竞赛船壳最前端都是平的,贴一块专用的防撞硅 ...

还好,应该是在车上啥地方蹭的,还好就是一点点。下次去超市一定记得买那种海绵垫子,在船头贴一圈。。。。
不过回来的时候,发现拿着船还是可以坐公交车的,徐川线,反正周末基本有座位,把船架放座位前一放,船放上面,稳当得很。不过要是出远门,比如坐地铁,估计这样就不行了,必须把帆拆下来。

等下次天气好,就去张江软件园三期放船了,那个地方水面比较大,差不多有200米宽的,水草情况现在不清楚,改天先去侦查一番。。。

不知道有没有浦东的船友,啥时候一起去放船,一个人一条船还是有点虚啊。。。。:(

软件园三期湖面

软件园三期湖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详细的经验,学习了,谢了:em24 希望看到更多的介绍: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钟校的指教,钟校;平常还要注意收集些什么.以备到时使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特斯上尉!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啊,请报下型号和PP,使用下来效果怎样?第一次下水前前后后用了多少银子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现在套装的超越配的都是4通的天地飞6B,到手价格700左右,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一晚上就能装好放航了。个人感觉天地飞这套设备跑超越这样的船绰绰有余了。平时跑船可以带上一些必备的小工具,以备不时之需,临时修理。防水处理是十分重要的,且每次回来一定要认真清洗模型,做好防锈处理。
每次到达场地,都应改养成针对实时气象条件对船进行调节的好习惯,包括前后支索的调节(消除上抢下掉),帆索缭绳的松紧调节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套装的超越配的都是4通的天地飞6B,到手价格700左右,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一晚上就能装好放航了。个人感觉天地飞这套设备跑超越这样的船绰绰有余了。平时跑船可以带上一些必备的小工具,以备不时之需,临时修理。 ...

是的,我买的套装价格是665;另外再买了12节GP Recyko+205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2个充电器,共143;总共下来808,数字到还挺吉利的! :)
其实钟校后来说了,买8节给接收机用可以了(用4节,备份4节),然后给遥控配锂电,下来基本也就是那个价钱。
不过有个问题,我在天地飞的论坛里看到,厂家推荐用充电电池在控上面,如果用锂电,还得加配套降压器来来使用,这样麻烦不?
天地飞关于使用锂电的建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6978&highlight=%B5%E7%B3%D8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于天地飞这类低端产品,不介意的话用普通碱性电池也还是可以承受的。我试验过,新的南孚电池在天6B上至少可以使用6小时以上。超市特价的时候买,并不算太贵。如果不是整天玩儿,完全可以承受。用锂电的话,必须配套购买平衡充电器,价格不菲(便宜的平衡充不咋地,好的很贵)。对入门玩儿家也是个不小的投入。镍氢的话,主要是电压偏低,(刚充好电时大概有10.2V左右)长期使用当然成本大大小于碱性电池,楼上已经买了镍氢,那就用下去吧,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天地飞这类低端产品,不介意的话用普通碱性电池也还是可以承受的。我试验过,新的南孚电池在天6B上至少可以使用6小时以上。超市特价的时候买,并不算太贵。如果不是整天玩儿,完全可以承受。用锂电的话,必须配套 ...

刚开始偶就在这个电池上纠结了好一阵子,充电电池电压偏低,价格也不便宜的;锂电好像还有点麻烦,作为新手不知道如何搞。最后咬牙买了镍氢的充电电池。:(
要是早点在坛子上问到你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不算太晚麻……以后还可以做新的、性能更好的船,那时候就可以轻车熟路了。超越这条船可以挖掘的潜力不是很大,有机会可以调整一下前帆支索的位置,别的也就这样了。以我这段时间反复比较自己的两条船和观看国际优秀船型视频得出的感受看,超越的船壳线形设计有点问题,与我另一条船(快板)相比,操控上感觉比较迟钝、挣扎,这恐怕是硬伤,很难改善了。楼主先用超越熟悉帆船模型的操控特性和驶帆技术,以及在不同风力条件下的调整方法,待熟练后可以考虑购买上精的880(RS32),进一步提升性能,体验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算太晚麻……以后还可以做新的、性能更好的船,那时候就可以轻车熟路了。超越这条船可以挖掘的潜力不是很大,有机会可以调整一下前帆支索的位置,别的也就这样了。以我这段时间反复比较自己的两条船和观看国 ...

刚开始看了Jeffsh的帖子,都觉得上精的880(RS32)不错,本来打算入手。打电话一问,厂家只卖船,不带控和收索机及舵机的,我想作为新手,还是算了,来个简单的,先入门再说,玩好了以后再找领 导申请经费! :)

网友:
回复 楼主:

880配套的控是很特别的(黄/银两色的,很像玩具的2.4G控),太招摇了,怕惹麻烦。全配的船怕是只有军体的各位大仙托关系才能弄出来了吧,价格也不低,1000多了(多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看了Jeffsh的帖子,都觉得上精的880(RS32)不错,本来打算入手。打电话一问,厂家只卖船,不带控和收索机及舵机的,我想作为新手,还是算了,来个简单的,先入门再说,玩好了以后再找领 导申请经费! :)

哈哈,恭喜有新船了,至少比我的第一条船好,先玩玩再说,不错不错,以后也许可以一起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Jeff的第一条是啥船?说来听听嘛

网友E:
非常好的交流贴!对有意遥控帆船感受一下水和风美妙境界朋友!可以肯定地说是起到启发引导作用的!祝贺超越舰队开营!!!谢谢钟校!谢谢温上尉!

楼主:
呵呵,这个还得谢谢钟校和各位老鸟!
明天天气好,继续去张江放船,这次去软件园三期那个更大的水面玩!
Jeffsh,你你上次说去张家浜放船,去玩过没?
是不是科技馆后面那段水面,感觉还可以!啥时候一起去玩玩 :)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得发照片回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