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蛋掉地上了

楼主(2010-11-18):
眼看大机就能跑了,偏在最兴奋的时候,滚珠丝杠塑封盖不知咋松了,白花花的蛋蛋掉了一地 。。。
移开所有的东西,趴在地上找了3个小时,2005、3列内循环,找到59颗,再也找不到了,NN的,跑哪去了 。。
问商家有多少颗:给了长途电话,让俺自己打(为啥不他打,然后回复我?!)
问长途电话:不晓得多少颗

我已经崩溃了

网友:
看看鞋底有没有

楼主:
别说,我还马上去看!

网友:
不用管多少个,用外径千分尺测一下,买一些,轴承商店有售,国产的是公制的,日本的可能是英制的,只管往里放,放满后每列滑道拿出一颗就行了。

网友:
或者拿强磁铁梳一遍,看数量可能是每组20个,只少一个不要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是3.175的,厂家说每一根装配时都挑选了的,就是给我发3.175的过来也不一定配合得了。
最悲哀的是:刚才在挑出来的皮鞋泥里————--------找到了一颗 。所以,在路上走掉的可能性也大了
估计每列是21颗,装了还剩点空位,算了。
有一点不白,每一列都封闭循环,即使螺母两头的封盖掉了也不应该掉出来,咋回事!
系浙系新货。
这段时间干得太急,出错的时候偏多,明天休息下了,累啊!

楼主:
两个蛋少一个能干,几十个少一个应该也能干,不理它了,

网友:
有个小工具,头上有强磁铁,中间是软弹簧管,用于吸掉到手够不着的地方的钢铁小件

楼主:
悲剧悲剧!心里很是堵得慌啊!这支生的意外,估计很多兄弟都有体会吧!
有时候找一把螺丝刀要找死人。。。。

楼主:
好,明天强磁找蛋!

网友:
直线轴承里面的也是3.175,3.175的珠子很通用,我去年买恒远轴承那里要了一些,他直接抓了两大把,一个是3.175的,一个是2点多少,忘了

楼主:
早知道也搞两把了!
明天强磁扫
扫不到就撬直线轴承
以后再整两把,灌直线轴承

就这样折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东西我有,嘿嘿!
原来野游的时候用过。。。

网友:
好事多磨,祝君交好运!

网友:
折腾中的折腾

网友:
工作间杂乱是大多维修人员的通病,建议学习一下5S,避免以后出差错哦。再送大家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蛋少一个能干,几十个少一个应该也能干,不理它了,
有道理

网友:
看后深表同情,因为同病相怜,你那点珠子如果散落在我的工作间,能找回一半就不错了,实在没空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