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闭环控制

楼主(2010-11-18):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 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可以高速高精度控制?可以有效防止失步吗? 现在有些步进电机轴上加装了编码器,给驱动前加上闭环控制器。这样是不是和伺服电机性能差不多了。新机器机械部分做的差不多了,该选电机和驱动了。

网友:
最多可以防止丢步   伺服的其他性能一个也没有

网友:
? 那驱动器怎么做?

网友A:
好像可以比开环的跑更高的速度,坛友“论坛观察”好像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比开环的跑更高的速度,坛友“论坛观察”好像做的就是这个

个人觉得这个提高的速度也只能在 G0 空走的时候有点用处

网友:
性能好一些

相比同型号比,这种结构的优点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力矩和保持扭距。
但最高转速不能和伺服比。

网友:
用编码器也只是半闭环控制吧

网友(2012-11-19):
淘宝上好像见过这个东东,应该是有效果的吧,不过为什么接光栅的和接编码器的价格几乎相差一倍?有什么不同吗?我觉着似乎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