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滴滴声,但是不转,现在已弄好了,分享一下解决经 ...
电机有滴滴声,但是不转,现在已弄好了,分享一下解决经过

楼主(2010-11-18):
先说明情况:方式一:先是不开控电源,接通
电机
电源,电机先是连续几滴报警声,后来就是一滴一滴地响;
方式二:后来先打开控电源,再接通电机电源,电机依然是同样的响法,但是3通道加油门电机没反应,其他通道正常。
再后来,我卸下电机,发现电机中有一小段橡皮筋,估计是橡皮筋绷断时,跑里面了,,,去掉以后,按方式二试了下,不行。
再后来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说:把桨取下,油门推到最大,接
电池
,电调滴滴响后,拉到最低。听到滴一生长响后,再推油门。我开始不信,但还是试了一下,竟然OK了!!
那个帖子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5547536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电机的相关问题共同分享啊 :loveliness: :loveliness: 明天开飞机去啦

网友:
咳咳 貌似我回复过你

楼主:
我是新手,多多关照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确认一下先,是吧。

网友B:
看来楼主水潜得不够深呀,
第一条作法是错的,必须要先开控再上电的
第二条是电调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后面的解决方式就是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而已.好盈程序的说明书里都有写的
这些如果潜水够深入认真的话,都已经是常识了.

网友C:
问题和我的一样

网友D:
都是常识了……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啊,是电调要确认油门行程

网友F:
呵呵,设置进角。

网友G:
总结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是新手,多谢指点啊,又学习了一点: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又学习了点: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接触这些,还有待学习,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