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P750陀螺仪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0-11-19):
由于乱调,现在想把亚拓GP750
陀螺仪
恢复出厂设置,但在说明书上没有看到怎么设置。请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GP750/780好象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说法,就5、6个项目,再设置一遍就好了,反正舵机行程都是要设置的。

网友B:
没有出厂设置一说,根据舵机,飞机大小一项项调就行了

楼主:
但是尾舵行程和延时调乱了有恢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