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图传画质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今天调试刚装好的天行者、老鹰是、平衡仪、柏通军工1W2.4G图传,发现1W图传输出的视频信号有点泛白,清晰度没有成品5.8G图传输出的视频信号清晰,5.8G视频发射自带降稳压及滤波,2.4G却没有什么稳压滤波,是不是因为柏通1W稳压滤波不好导致的,请有经验的模友给予指点,如果确定是稳压滤波问题导致的,我就准备破坏保修贴子,对发射模块改造了。

5.8G发射模块

5.8G发射模块

2.4G发射模块

2.4G发射模块

网友:
信号增益太高导致,并接一个显示设备或加负载降低增益,1.2G最好~

楼主:
如何降低增益?在视频线上串上电阻?

网友:
这个一定要面,我也是同样的2。4G柏通,增益太强,我原来也是并接一个显示设备,期待高手提出解决方案

楼主:
是啊,有没有视频高手帮助解决一下,或者是柏通厂家的技术员,帮忙指导一下如何改进

网友:
不知视频75欧终端电阻是否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弄个闭路2分频接上就降低了增益吧

楼主:
我在视频线中串了个680欧的电子,现在视频不发白了,但电机一转有干扰,是供电,我在电源部分并了一个4400UF的大电容,就想消除干扰的,但作用不大,大家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解决电机的条文干扰?

网友A:
供电加入 16v 1000uf滤波就好了

5.8g 也没有带稳压滤波, 也要自己加稳压模块和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加入 16v 1000uf滤波就好了

5.8g 也没有带稳压滤波, 也要自己加稳压模块和滤波

滤波电容加在视频发射模块的饿供电上吗?我加了。我的摄影头是一个汽车前置CCD摄影头和一个ZI6,用一个12V转3.3V小开关降压模块供电,视频发射模块是直接锂电池供电的,所有走线均螺旋走线,电调用的是中维特40A,输出已加了磁环。是不是还要在视频发射模块的输入线上加上磁环?

网友:
要滤波电容  降压模块的输出端
和 视频12v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