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时控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调机时控的问题,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例说明:
1、买了散件要装一台整机。
2、用的是原有老控。
3、装完整机,调仨
舵机
臂使其和主轴垂直时,开始开控,并把油门放到中点。
问题来了
原来的控中的螺距曲线影响了仨舵机臂正确位置的调整,怎么办?
特来向各位请教。

网友A:
调机的时候请把 螺距曲线 和 油门曲线 改回默认直线, 比如5个点的曲线即为: 0% - 25% - 50% - 75% - 100%

网友B:
新建一个模型数据,就在这个模型数据的基础上调。或者把原来的模型数据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