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贴~

楼主(2010-11-19):
450侧面悬停 总是分不清姿态会炸机~

大机器就不会~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练习,有时真分不清,真会炸!

网友:
都老模友了,应该眼睛也老了哈哈,戴眼镜啊

网友:
饭饭都那么大一把飞机了,侧面悬停看不清?
你飞近一点撒,2米左右侧悬,你看还看得清不

网友:
飞近一点

网友:
  不要看機身姿態

看它有沒有左漂或右漂,

有左或右漂即修正,沒有漂即是懸停點!

側身很難看到它有沒左右傾側的

网友A:
问题是当飞机对着你侧漂的时候,如果幅度不是很大的话往往很难及时判断出来........
我也很头痛450的侧面姿态辩认,有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认错侧偏姿态炸的........

网友:
450飞近点才行,把头罩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当飞机对着你侧漂的时候,如果幅度不是很大的话往往很难及时判断出来........
我也很头痛450的侧面姿态辩认,有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认错侧偏姿态炸的........

   它側漂,幅度也不大是不會炸機的,

是你一緊張,做錯了動作,例如收油,它就沒動力,就一定會炸!
最好在心裡設定一下,如果它怎樣,你的反應應該又是怎樣!
我是新手,有次不經意的,它有側飛自動補油的,
但我回中得快,它的自動補油沒跟上,升到二三十米高!
如果我驚,就一定出事!但我要保持鎮定,反正它祗是升高了,我慢慢的回到空地中間,慢慢減油!
沒事

网友:
还是在5米外灰安全点

网友A:
悬停、飞飞航线当然影响不大,但当你在低空做剧烈3D动作时,一个因误判姿态而引致的错舵,当你发现不对劲时,往往已没有时间再让你补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飞飞航线当然影响不大,但当你在低空做剧烈3D动作时,一个因误判姿态而引致的错舵,当你发现不对劲时,往往已没有时间再让你补救了........

   如果基本功不扎實,就先不要3D了

楼主: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郁闷~

网友:
嘿嘿,侧飞,近点,多练吧
我现在纠结的是侧面看钟摆,那叫一个难,很难定位,450速度又快又小,修正的难度很高
唉,还是练吧,饭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