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拓的说明书上看,500只要40A电调就足够了?不飞3D的话

楼主(2010-11-19):
看了500ESP的说明书,最大才32.5A。不知道搭配其他品牌的500电机是否同样的功耗。

网友:
最好不要~~! 40A用在450也就刚好而已`~~ 500怎么也要个50~60A左右吧~~~
不然你的电调会累坏的~~~~

网友:
可能  温柔的悬停 真的是够了。。。。。。

网友:
我用的70A还害怕呢,我的电视500MX

网友:
电机在正常工作时电流是很小的,500也不会超过25A。只有暴力螺距切换时电流才会上升。

网友A:
可能是那40A质量好,"虚标"。平时电流50~60A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40A质量好,"虚标"。平时电流50~60A都没事。

40A的电调可以允许瞬间50~60A的电流,只要时间不长问题不大~

网友:
不知道bec够不够用,我的调机都会热,不连无刷电机

网友:
我是450  用的中特威40A

网友:
温柔的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