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2.4G抖舵! 抖舵!强烈的抖舵! 最新进度,终于搞定了

楼主(2010-11-19):
今天(当时验收接收机后都没真的用),心血来潮,做飞机时试了一下(未装飞机上,排除静电问题),三个接收 所有通道所有舵机都会强烈的抖舵!(都有讯号,都会相应摇控的动作,但都会抖舵).
我知道不一定是摇控或接收的问题!
a.不管多远(1M~10M)都会抖,应该不是信号堵塞问题
b.不太可能所有舵机都坏(因为之前都还在用)
c.不太可能是干扰(我住市里30楼高层的12,附近无工厂,而且不同时间&换地点都试过,以前也未发生过)
d.论坛上很多人说是控里的电位器问题,也不太可能,因为不太可能电位器同时磨损到出问题,况且5&6通道应该只有开关,但一样抖舵!
e.电调BEC 5V供电不稳定?(这项我因为三用电表坏了,还没排除)
就我个人所知只能想到是有这五项.
您能帮我想一下除上述这五项还有吗?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我之前的一个垃圾摇控,一定要用南孚才正常用,用其它包括金霸王电池,一样抖.

网友:
1_5V电源
2_发射机电位器脏。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提醒,这点我也想到了.
我用的是SONY原厂镍氢电池(朋友从厂里顺手带出来的 ,市面上还买不到),保证在试时电压一定在10V以上.
,还是感谢您的热心协助,问题还是在探讨

楼主:
 可是控里的电位器不会四个都有问题吧?况且我有拆控5&6通道没看到电位器啊,不理解,1~4通道的电位器外还有电位器?
感谢您的热心协助,问题还是在探讨

楼主:
十步内必有芳草.
玩航模的各位前辈真的很热心啊

网友A:
换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收机试试

换了三个了,都抖,运气没那么背吧!
若真是这样,这两天出门真的要小心了

网友:
换FUTABA或JR的控和接收你一辈子想抖下都不行,
说点正经的就是换下发射的晶体试下,你这种情况估计肯定不是2.4G的啦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个舵机出了问题而影响了其他的两个,楼主试下逐个使,一个个排斥。。。。

网友:
你把连接接收机的电源开关另外换一套试试。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定的话,肯定说明负载有短路现象,负载包括:接收机和舵机,请一个一个舵机分别接上试试,如果接上其他任何一款舵机都抖的话,说明接收机内部电压输出有问题,有电源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故障。换接受还存在抖舵的话,请换电调试试,也有可能电调电流不够。任何一个舵机内部电机过流(发热严重)也可能导致供电不足导致其他舵机抖舵。我发过专门关于抖舵的帖子,请逐一排查。

楼主:
 我的是2.4G
上述的都有道理,有些还真没想过,准备再买个电调与舵机来排查看看
太感谢了,试过再汇报各位
,控除了电位器问题外,还有其它可能性吗?

网友:
不过关的SUBEC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

不过关的SUBEC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   你将控的电源关掉  如果舵机继续抖舵多半就是不过关的SUBEC造成的  ^^

楼主:
真的不知道倒底是啥原因了
我新买一个中特威30A电调加上一个编程卡,再买一个银燕的9克舵机
特别跑到郊外顶着5级的西北风,在目所能及保证1公里内无厂房无电塔无手机基地台的地方再试一次.(没装在飞机上),
控显示的电压是10.5 3S锂电3.9 3.8 4.0V
三个接收(一个起落过约30次,两个完全没上过天),两个电调(一新一旧都是中特威30A),四个舵机(三个旧的辉胜,一个新银燕) 各别拿一个舵机轮流试试所有通道(离我的车子3M以上,控离接收1M以上)
结果每一个通道都能对应控的动作,但每一个通道都死命的抖.
再把XXD2212 KV1400的无刷拔掉,只接电调与舵机,上述试验再做一次.
结果相同
各位高手,知道还有啥原因吗?除了控外
对了,补充一下,若把控的电源开关关了,舵机立刻就都不抖了

网友B:
是不是控的天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控的天线接触不好。

没想过2.4G天线会接触不良?
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想过2.4G天线会接触不良?
马上试试

检查过了,看不出有问题
还是谢谢

楼主:
刚刚厂家有E-MAIL回复
要我找个FUTABA的试试还会不会抖
很可惜,周围的人没人用FUTABA,
但这倒引发了一个问题,这是说他的接收与FUTABA兼容?

那这倒也不错,他的接收不贵,我自己也试过拉距平面是300M以上
看来,真不行,就换FUTABA,原来的这四个2.4G接收也能用

(当初厂家维修我的控,一感激人家的服务就又多买了一个接收.没两个月接收有一个突然坏了,厂家还是修.又感激,再多买两个接收.天晓得,现在又出问题)

网友:
LZ你的控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乐迪的2.4g T6EAP
很多人说是烂控.
我个人觉得
第一,功能上是与FUTABA 6EXP完全一样
第二,确实很便宜,所以性价比不错
第三,国产能送修(我是不知道FUTABA JR 是不是也很好送修,看论坛,FUTABA出问题也不少)

做工: 说实话,不太能称赞.只能以价格的角度去考虑是否对等
服务: 态度是不错,但感觉上和天地飞有差距(比较被动),但不像天地飞很在乎有没有保修卡(这家根本就没发行保修卡 )
质量: 个人感觉,不太稳定,但论坛上也有人用过说一直没问题.运气?这就不知道了
整体我的评价是:

做工与价格对等(不太精)   性价比OK
质量靠服务补强  但服务态度OK 只是不太主动(而且不太到位)

很可惜若厂家努力让质量稳定,这控做为入门控就很有竞争力
对了,我是干企管顾问的 ,所以若不涉及技术问题,对上述的评价分析倒有些自信!

楼主:
最新进度,终于受不了联络上厂家了
态度还是不错,不管是业务或负责处里的人. 只是沟通还是怪怪的.( 负责处里的人自己也承认工程师怪怪的)
先是只寄控与接收过去就可(我提出是不是需要一起寄新买的ZTW电调与EMAX舵机,免得又怀疑东怀疑西,一口回绝说不用)
今天,对方打电话来要求把电调/舵机寄去,最夸张的是,要我把飞机也寄去.(但邮寄费用承诺他们承担).
飞机?我还没做呢!不会是把那堆KT板寄去吧!
我实在怀疑,工厂的工程师恐怕连试都未试,我写了两页的状况说明也未看.
不过,既然愿意处理,且愿意承担运费(两个ZTW 30A电调,一新一旧,三个全新EMAX9G舵机)那就先寄再说了!

网友:
1.发射机的电源问题,我的FS2.4G的枪控,低于10V,接上舵机就都,电池要用南孚的,8节12V。建议换换电池试试,10V电压低了。
2.发射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镍氢电池是1.25V,八块勉强10V,还是建议LZ先换8颗AA碱性电池试试。

楼主:
谢谢指教
,若依说明书,应该9.6V以上就绝对没问题,当然,电池的容量要够,不然电压会很不稳定.
我不了解几个部份,还请深入指点一下
1.
若电压较低(9.6~10V)但电压稳定(如我用的是2500mah,容量较大),是不是应该只影响控的有效范围(,正常12v 有效1000m
才抖舵与失控.9.6v 有效会变为300m , 300m以上抖舵与失控)?

2.
我现在是10v 1m 就会抖舵,但以前(今年4月买控时) , 8.5v低压报警时 也没发生这抖舵的问题啊?

3.
一般控若在其它如电调/电池/干扰 都正常的状况下,会因那个电子组件的寿命导至控的有效距离变短?我的是2.4G

网友C:
2.4G的控发射部分主供电为3.3V,不会因为电压从12V降到9.6v距离变短。

网友:
应该是控部分的问题了,和电池什么的没关系,发回去让厂家维修吧

网友:
这控,,确实有这个问题。拍几下有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直就是没有你不知道的啊。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数是BEC的稳压IC出问题了。

你用一个舵机先试试,还抖,就是它出故障了。

网友D:
把控拆开,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有坏的,再就是有没有线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控拆开,看看是不是电位器有坏的,再就是有没有线悬空!

有没有线悬空?对不起,请指教,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控发射部分主供电为3.3V,不会因为电压从12V降到9.6v距离变短。

谢谢指教

网友:
返修后如何?那里的毛病?

楼主(2010-12-27):
终于搞定了
心得
1.
强烈建议大家控出问题时,有顺序的逐项排查,并做纪录,以省却店家东拉西扯的困扰,厂家在发现你是内行的做了一系列工作后,也比较心干情愿的乖乖查找他们自身的问题

2.
论坛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厂家发现我在论坛上有发表,而且有大家在顶,这服务态度实在不是一般的好.(强烈呼喻,大家一定要顶类似的帖,既帮别人也帮自己)

3.
乐迪的控还是不错的,如果在未来不会太快坏,我心中盘算,若能撑两年,那就太值了(毕竟确实便宜,又是仿futaba 6ex )

网友:
顶楼主
厂家能在乎并听取舆论的意见值得肯定。
以后无论进口国产有问题厂家不解决就发贴。
(强烈呼喻,大家一定要顶类似的帖,既帮别人也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