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6090雕刻机值得吗?

楼主(2010-11-19):
两地有人要出两台6090雕刻机,6090型广告机,铸铝台面,Y轴35光轴,X轴30光轴,Z轴16光轴。XYZ应该全为16的丝杠。

一台带维宏卡,正常运行,1.5KW水冷。要价为5500,9成新左右,卖家说这台机器买时2万多。
另台不带维宏卡,不知是否正常,1.5KW水冷。要价为4500,成色比带维宏卡那台差一些。

两台机器都比较重,2个人抬比较吃力(估计有150公斤),如果是练举重之类的那当然是不在话下。

请问这机器值得买吗?

楼主:
我看本坛有人出6090铸铝组件,好象这个雕刻机就是用的与坛友正在出一样的组件。

网友:
练举重用就不值了

网友:
比买新的便宜,比DIY更便宜,如果没大问题,自己调整一下应该不错。

网友:
买有卡的啊,没卡的可能运行不了,修不好也是费铁,专业人才修一下要几千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配置还配1500W 水冷主轴  加工行程多少啊?真是 好女人被 XX了

这是专门用它干活吃的东西,调刻店里用的东西,加工行程多少?难首我没有说明白600*900mm行程,Z轴可能是100mm吧,没有卡的应该是好用的吧(我想可能是精度不好,不然为什么用一台,闲置一台),如果不好用价格应该还低一点的,大家说一说买那台比较好。我想把它买下来然后一分为二变为600*400mm的行程。不知道可行否?
铸铝板的尺寸应该为760*1120mm,一分为二可变为760*560mm,机器变小了刚性能增大点,关键是重量可以减小不少,占地面积也小了不少。

网友:
值得的,光是水冷主轴+变频器都多少钱呢,滚珠丝杠多少钱呢,主要要看成色,如果都磨损很厉害了就不值了

楼主:
等有时间仔细去看一看,主要是我比较看中机子上的铸铝平台。

网友B:
粗算一下:
主轴加变频: 1500;
驱动+电源:   800;
平台+龙门架:2500;
丝杆+光轴:  2000;
步进电机:    300;
怎算都不会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算一下:
主轴加变频: 1500;
驱动+电源:   800;
平台+龙门架:2500;
丝杆+光轴:  2000;
步进电机:    300;
怎算都不会亏。

平台+龙门架:应该不用2500,淘宝上是2400,厂家进的多肯定不用,也有坛友2000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047&highlight=6090,可是运费也不少,重量大约有60公斤。
准备拿下,然后把它改成420*520mm行程的机器,还剩一块560*740mm铸铝平台,剩的560*740mm铸铝平台应该可以换块维宏卡吧!

网友C:
跟你说不要买那个机架,爱信不信 ,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说不要买那个机架,爱信不信 ,自己做吧

对那个机架好象有点单薄,得加固一下。

网友C:
那个机架整个是一个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机架整个是一个音箱

它的皮也太薄了,变频器直接安装在门上,而门就是一层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