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教各位帆船大师关于绳索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请教各位帆船大师,帆船上使用的绳索都是什么材质的,有多股钢丝绞合的钢索吗?多谢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专业的竞赛船上用合股钢缆(直径0.5毫米左右)制作前,后,侧面的支索,用可调花篮螺丝与甲板连接,帆索操纵绳是特制的合股尼龙绳,柔软顺滑且耐磨损。
普通娱乐用的帆船模型全部采用稍好一点的尼龙线绳即可。

楼主:
合股钢缆哪里有卖呢?

网友A:
原帖由
编组竞速678
于 2010-11-20 17:37 发表
百试不爽的淘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