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外转子电机

楼主(2010-11-19):
今天折腾一上午,把电直用的翱翔外转子电机(AX-500H,kV1700)装到了电O上去体验了一把。发现外转子电机起步比较慢,加速明显没有内转子的电机快。但是也是有优点的,大概是外转子效率高的缘故,跑的时间比用内转子电机要久。而且电机和电调几乎没什么温度,感觉都没必要给电机加上加水冷座了。用的是3S和4S的锂电,浆是CNC436的浆。不敢用6S去试,怕把软轴抖断了

网友:
跑的是什么壳啊?

虾和小闪电在水中起滑后阻力好小。

MONO和O就不知道怎么样。

个人愚见

网友:
楼主原来用什么内转?

楼主:
跑的三十的电镀版的壳,原来用的是飞高的电机。型号415S的相当于3650的,KV2500,该电机已经被我超度了 (用6S跑的爆转子了),电机卡住连电调都炸了,是真的炸,200米开外都听到爆炸的声音,一直到船里的空气用完火才灭了,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要用胶布密封的另外一个好处了。这次以后方才知道玩电船的恐怖、、、(好盈售后真的不错,报废了还给换了个新的,已经重新换成飞高的KV2000的了。哈哈,现在动力装置又是全新的了)

网友:
你的电调可以去中东当肉体**了。。。。恐怖啊。。。。

网友:
HY 的电调报废了也换新的?
真有那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下次就买好盈的了。质量好,售后还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可以,我HY电调变成碳了,你只要出示购买凭证,发票收据 或者淘宝购买的截图,售后确认后你邮寄回去就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我们数字哥电镀版的船壳还能防火耐高温啊!我以前的电镀版O也烧过,瞬间这么高的温度船壳就是有点被熏黑了,船壳一点都没变形

楼主:
换新的电调是真的,船是不放火的,是因为船内部的空气用完了,火就熄灭了。里面的防沉棉都烧的瘪了,所以用胶带密封还是有效防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