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下有无5克内/平方米的热缩薄膜?

楼主(2010-11-19):
RT

做JJ需用

不然只能用保鲜膜了 用电吹风吹了下 皱了 然后就吹破了

网友:
热缩薄膜适合木鸡,泡沫机不能缩

楼主:
想做 碳纤鸡

网友:
楼主已经疯了~~~~~~我这里有很多种蒙皮,但是重量都超标,唯一一种透明的蒙皮感觉可能到5G以下~~~~有时间我称一下,如果达到你的标准,就送给你~~~~

楼主:
想做这样全复合材料的机型  我也不想用EPP了 做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这样全复合材料的机型  我也不想用EPP了 做烦了

快成网球拍了 ,准备参加亚 运会吗?

网友:
薄膜机不會做,來混混的!

楼主:
我是不运不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个整机图片看看

网友A:
看样子碳纤的重量不比EPP轻多少。。。

网友:
又一神作要面世了

网友:
印刷用的覆膜,已经涂好热熔胶,缺点是收缩性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碳纤的重量不比EPP轻多少。。。

这个飞机是 俄罗斯 圣彼得堡的一个大叔做的

名叫RELAX
翼展 910 mm.
长度-1000 mm.
重仅78 gr.
碳纤桨- 9x2 (homemade)
马达 1803/40 (homemade)
舵机是德国D 47 S
接收 spektrum 6300
电调 XP-7A
电池是AKK -turnigi 160 - 30c 7.4 v  估计在12克左右

502/CA胶+线工艺
寻同好一起来做做

我也是最近发现0.6MM碳杆的柔韧弯曲性非常好

这样轻的起飞质量 加上合适的碳补强设计 把韧性发挥一下 耐摔就更强了

楼主:
我的目标是80CM翼展80克 ~90克

用双天XM2212+7035桨作为动力  170克拉力左右

还在纠结用不用5克舵机 还是用EMAX减到7克。。。。

网友:
期待国内的神作,无语

网友:
VINTAGE30 确实厉害。
鼓掌、期待!

网友A:
有没有试过0.5mm碳纤,我觉得还不错。

楼主:
额 莫夸大叻,,,

这个鸡鸡还在筹划中 还有很多碳补强设计要费脑子 取舍的艺术 向性能/重量的中点妥协

我觉得原作中间一条6MM碳杆 其余1MM以下碳杆的设计不太好

还是想用2MM空心碳杆搭个十字出来再说

另外有数百处要缠线并点502也很头疼   有同好者一起讨论研究下最好

不是很急着做 还是想把材料搞齐

现在手头基本上有市售5MM以下所有规格的碳纤维材料了 得比划下

空心碳杆是个好材料 碳片估计只能放弃了

整机碳骨不能超过30克  否者就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0.5mm碳纤,我觉得还不错。

我试过 在MINI GEEBEE上 强度的确很好 可曲绕性也非常好 可以做一些弧线的造型 免得飞机造型太过呆板无情

其实设计这样的超轻“大”飞机 最大的问题是 要保持住重心 尾巴不能太重 因为电机/电池几乎非常轻 即使压到最前面头部 也不能改变多少CG
电子设备取舍上也很麻烦    F3P不可能用3克的舵机 太无力
最后决定7035桨是因为GWS的7寸桨非常轻 双天XM2212电机动力也比较熟悉了 2S内用派新7A电调是最轻的了。。。

头疼的还是舵机 飞了EMAX数字8克舵机 已经太喜欢快速的反应了 1.5KG超强扭力 也很劲
不过80CM的飞机 升降方向用双天的DS3001 CORELESS 5克舵机也够了
不知道用8+8+8的组合还是8+5+5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