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的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啊!还有最低转速!

楼主(2010-11-19):
如题!

网友:
最低到不点头就行,最高到不射桨就行

楼主:
- -就和没说一样

网友A:
450 的电机最高转速不知道是多少,因为没有转速计。。。最低转速就知道,是0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 的电机最高转速不知道是多少,因为没有转速计。。。最低转速就知道,是0咯!

网友:
按KV值计算,理论值最高五六万转~

网友:
用大桨转速和齿比算算就知道了,悬停大桨一般2500,3D是3000-3200

网友:
450的电机转速,貌似没多大用的,自己用齿比搭配更合适。11-14t一个一个换上去试就行了。动力够好,不掉转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