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氧气瓶到底有多厚啊?

楼主(2010-11-19):
看见氧气瓶、氮气瓶的压力都在100多公斤,不知道瓶壁有多厚,各位谁知道?

网友:
一般厚7mm左右,底部及上部还要厚一些,它的耐压除了材料因素外,主要靠工艺和形状来保证,

楼主:
7mm能承受住100多公斤的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7mm能承受住100多公斤的压力?

不知道你了解他的制造工艺不
以前我也不知道  这个瓶子是用一块钢板一次冲成的 听说 中 guo 很长时间都是靠进口的

网友:
使了尽十五年了,局然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差不多六七毫米,我以前锯开过一个12兆帕的二氧化碳灭火器瓶,壁厚6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了解他的制造工艺不
以前我也不知道  这个瓶子是用一块钢板一次冲成的 听说 中 guo 很长时间都是靠进口的

ZG好长时间靠进口?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易拉罐还那还是比较准确的
,氮气瓶?直径小吗,光看压力了,直径小还凑合
氧气瓶壁厚有15左右

网友:
高压容易的壁后 可以根据一种叫薄膜应力的公式计算
具体的公式 baidu 里有

网友:
玩P用的铝气瓶壁厚6MM左右,工作压力20MPA,瓶底估计更厚

网友:
见过1950  嘛的因拆钠

网友:
用厚板液压机拉伸再旋压机缩口最后车螺纹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ZG好长时间靠进口?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易拉罐还那还是比较准确的
,氮气瓶?直径小吗,光看压力了,直径小还凑合
氧气瓶壁厚有15左右

很长时间靠进口 这个我是听别人说的  氧气瓶是没有焊接的 整体一块钢板冲压成的 zg以前没有这个技术 不过说的这个很长时间靠进口 也不是近些年 是 好多年以前   相比易拉罐 氧气瓶的工艺要难太多了吧

网友:
晒一下我的30MPa的瓶   工作压力300公斤  水压安全测试550公斤

网友:
好象跟直径有关系吧,直径越小同样压力情况下应该壁越薄,直径大的就要壁后一些~!

网友:
看见过国外做这个的视频,比上边这个视频工艺要复杂些,特别是缩口的时候是加热用成型机慢慢揉起来的感觉比这种直接靠出来的口质量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了解他的制造工艺不
以前我也不知道  这个瓶子是用一块钢板一次冲成的 听说 中 guo 很长时间都是靠进口的

的确是这样的,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G好长时间靠进口?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易拉罐还那还是比较准确的
,氮气瓶?直径小吗,光看压力了,直径小还凑合
氧气瓶壁厚有15左右

为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解放初期上海造出了第一支国产氧气瓶,但那是聚集精英会战出来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国外当时技术封锁,我国一直无法量产,国内氧气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进口价钱非常高,人家还不肯卖,一直到文G期间上海才突破了关键技术开始量产,当时国产氧气瓶被称为争气瓶.
氧气瓶的壁厚不会超过8mm,一般在6-7mm之间,这是国产的.进口的还要薄一些,我说的是标准大瓶,小瓶壁厚要薄一些,氧气瓶壁厚若是15mm左右,成本大幅提高不说,运输也成了问题......

网友:
楼上: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解放初期上海造出了第一支国产氧气瓶,但那是聚集精英会战出来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国外当时技术封锁,我国一直无法量产,国内氧气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进口价钱非常高,人家还不肯卖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MTgyMDIw/v.swf

网友:
楼上再讲讲安全啊,这东西爆炸是怎么回事了?我有一个氩气瓶,业余用用,蛮担心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解放初期上海造出了第一支国产氧气瓶,但那是聚集精英会战出来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国外当时技术封锁,我国一直无法量产,国内氧气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进口价钱非常高,人家还不肯卖 ...

标准氧气瓶壁厚才6,7毫米?
氧气瓶我看过是整体方钢拉伸出来的,下料是70KG,你自己算算氧气瓶的面积,就知道多厚的壁厚了,铁板拼接的我没见过,煤气瓶我见过这样的

网友:
在工厂看过被割断的大氧气瓶当钟敲。

网友E:
几十年前(超过30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介绍的就是,中 国解决了火车“轮毂”和氧气瓶的生产技术,能自己生产这两个东西了。生产设备就是“旋压机”?记不得工艺名称了,就是把一根钢块加热、旋转挤压。其中氧气瓶的口也是边挤压,边“收口”。
      看来这两样东西,生产起来当时一定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所以上个世纪中 国曾经使用过“玻璃钢氧气瓶”,用了好多年才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超过30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介绍的就是,中 国解决了火车“轮毂”和氧气瓶的生产技术,能自己生产这两个东西了。生产设备就是“旋压机”?记不得工艺名称了,就是把一根钢块加热、旋转挤压。其中 ...
玻璃钢的?那岂不是我国的玻璃钢技术很早就应用了?再说那强度能行么?树脂能不能氧化发生危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瓶阀上有安全阀片的,到了一定压强就卸压了,我只知道二氧化碳是15mp左右卸压,氧气可以查查看。
如果没有,那祝你好运!

网友:
我割开过废弃的工业氧气瓶,直径是 220mm*1300mm左右 的,工称压力15MPa。壁厚是14mm。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一个氧气瓶,但没想过要打开看看多厚 。。。

楼主(2011-03-25):
一个破瓶子,制约几十年

网友:
一个装满气的瓶子爆炸了的话,威力不比手榴弹差,难做在于安全

网友:
我再船上干活的时候,有个电焊工吊二氧上船,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氧气瓶掉了,瓶嘴可能碰掉了,像dao dan一样冲了出去,可能有10米

网友:
文G的时候有个纪录片 说的是上海发明了一种玻璃钢的氧气瓶 一个人很轻松的就扛起来运走了  还有说发明了一种很轻的玻璃钢的钢盔 说的是什么子弹打不透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个好东西现在没有了 是不是工艺不过关 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给停产了 纳闷!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吹牛的 亩产万斤、万寿无疆

网友:
31楼应该是正确的,12-14的壁厚,不同的位置应该壁厚不同。另外氧气钢瓶最少能承受300kg即30MPa压力。

网友:
氧气本身不会爆炸,但要禁油,因为油脂在纯氧下会发生氧化反应,是放热 反应,,一热,这种反应又会加剧,最终就会燃烧>爆炸(剧烈的氧化反应)!,然后就是杯具

网友:
各位大侠去充气站看看工人们是怎么搬运气瓶充气的,就知道安全不安全了。去年我买新氩气瓶的时候,等着充气的那段时间,看到工人们从车上直接把气瓶用力滚下来,滚出老远,咣当咣当,碰到前面的气瓶,气瓶互相碰撞声音巨大,看得我心惊肉跳,人家师傅们一点也没感觉,我都担心把气瓶撞炸了,他们却说一直就是这么装卸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解放初期上海造出了第一支国产氧气瓶,但那是聚集精英会战出来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国外当时技术封锁,我国一直无法量产,国内氧气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进口价钱非常高,人家还不肯卖 ...

据说文 革知识分子都挨斗,工人都不干活,国家都要崩溃了,还能造出氧气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