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X7的混控以及开关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请问各位前辈,DSX7可不可以通过摇杆以外的输入方式控制一个
舵机
的三个舵量:例如-100%~0%~+100%?如果原装不可以,有没有改造的可能?
另外DSX7可不可以通过混控,用两个电调实现对坦克的控制?
先谢谢各位前辈,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坦克的控制可以套用V尾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