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螺距怎么都是调不到12度

楼主(2010-11-19):
我调了一天都调不好啊。现在最高螺距是+12度,最低螺距是-9度,请问要怎么调才能使最大和最小螺距是正负各12度?调图中的数字几?要调短还是调长?

网友:
在控里调十字盘的混控,默认是60%,调大些就好了

网友:
1和2旋进去一圈,基本+-10.5,然后在十字盘里加大螺距的百分比

楼主:
推油门到最高和最低,观察相位器和十字盘的运动行程。最高的时候相位器不能顶到中联,最低的时候相位器不能滑脱中联或者是十字盘底边不能低于主轴固定环的上沿。

前面这段话是老手写的,如果是把十字盘里的螺距加大了就会顶到中联了啊,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
重新找中立点,安装舵机臂,用SUBTRIM调0螺距。

在推倒最高和最低,用改变舵机行程量来调大小螺距。

网友:
+-9也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