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CC的割草机发动机配多大的桨合适??

楼主(2010-11-19):
两年前跟风买的,到手试了一下,还行,就放一边了。

楼主:
两年后,再翻出来,试试,还行。想动手了,不知配多大的桨合适,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如此重物,飞轮,磁电机,想到这重量就吓人,装飞机就算了,改个水冷头装个游艇开开还可以

网友:
改到1:5模型车上还可以。

网友A:
奇了怪了···我怎么没看油箱啊······

网友:
把启动部分去掉,有条件的话把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地方用铣床铣掉,装架汽油练习机应该可以.飞练习机的话可以用16X8的浆.

网友:
我建议楼主买个动力伞

网友:
前几年航空模型上介绍过,还要加一根轴,点火线要用铜丝包好搭铁,书上就说了这些也没说咋减轻重量,配的浆也没型号。我也买了2个全新的试了一下就丢在那儿了,好到是好就是太重了,期待你的成功!到时后发帖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新大华的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自己改的。 可以给楼主一点 提示。

网友:
用 16*8 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我怎么没看油箱啊······

把油吸到化油汽里试试,着一会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改完多重?怎么不做架飞机,装上飞啊???

网友:
割草机,还自己做飞机
模型厂都要倒闭了

网友:
机子不错 做个风动艇玩也很好啊。

网友C:
我有个23CC的, 我成功改过 ,飞航线可以的, 当时用的是17*6的桨 我那个是小日本原装的 ,外观和你那个一样 ,把飞轮取了 ,自己车制加长轴 ,论坛淘了一个CDI ,加长轴尾端根据点火提前角安装了霍尔传感器,这样改有两个好处:
1:大大是重量减轻了 2: 原装磁电机通过充电方式的高速点火能量不足 ,无法适应高速飞行
化油器和烟囱我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23CC的, 我成功改过 ,飞航线可以的, 当时用的是17*6的桨 我那个是小日本原装的 ,外观和你那个一样 ,把飞轮取了 ,自己车制加长轴 ,论坛淘了一个CDI ,加长轴尾端根据点火提前角安装了霍尔传感器,这样改 ...

有图片吗?发几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