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阻换成银质线效率能提高吗

楼主(2010-11-19):
如题 加入把无刷的同绕阻换成银的 会有什么效果 效率能增加吗 手头有两公斤接触器上面的银质触电

网友:
绕组内阻降低,电机效率肯定会增加的,只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在哪里能拉银质漆包线

网友:
太少了没地方做那样漆包线的

网友:
我靠,银质的,这飞机要是飞丢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加入把无刷的同绕阻换成银的 会有什么效果 效率能增加吗 手头有两公斤接触器上面的银质触电

这可是好东西,如果是进口的品牌接触器触点,那更是珍品,材质是银铌合金。

网友:
接触器触点不是纯银的,延展性不好估计不能拉丝吧。

网友A:
大概提升5%的性能,电机绕组的内阻已经很小很小了,这点提升不如取消香蕉头直接焊接带来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提升5%的性能,电机绕组的内阻已经很小很小了,这点提升不如取消香蕉头直接焊接带来的效果好

才百分之五的提升啊 好像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