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放放上传】未来电机 免费能源永磁电机

楼主(2010-11-19):
视频: 【放放上传】未来电机 免费能源永磁电机

网友A:
要是做过电风扇就不要点了,好呀

楼主:
视频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做过电风扇就不要点了,好呀

呵呵,加上负载你看他能转几下~~
看标题还以为是太阳能之流~~原来又是“ 永动机”~~

网友:
有猫腻吧

网友B:
谁搞个山寨的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搞个山寨的来看看啊

严重同意,看看是不是真的。嘿嘿

网友:
讲讲原理呢????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冒充‘永动机’了!

 它的输出功率不大,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途? 知道的人说说。

网友:
肯定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否则的多做几个并联起来就可以驱动大负载了.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2011-05-08):
毫无意义

网友:
有点意思!看起和斯特林差不多!即使能转!也不能对外做功!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靠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网友(2011-06-12):
简单点说就是利用磁能,那块太极型片在筒上磁钢与上下两块磁钢引力最大的时刻顶开磁钢去除磁钢反向引力. 这样周而复始.可以对外输出功的.  如果筒做得很大,磁钢也放大,可以用来发电. 但它还是利用磁能,算是使用外部能源,不能算永动机.

网友:
说那些不能对外输出功的都是些无知的人,你没见这筒加速很快吗?一拉开那根针,筒立马就转起来了,这筒全金属加上上面的磁铁,质量不会轻.如果你学过物理知道加速度是怎么算的话就知道这么快就转起来说明输出功率还是蛮大的. 况且这个案例所有部件都没用轴承,这么根木棒在这么长的管套里滑动磨擦损耗是多大呀,如果做成实际能使用的,这些部件都要换成摩擦系数最小的部件.那效果更加可观了.

网友:
没有可能,永动机永远是骗局

网友:
无知的人只知道说骗局, 和你说了不是永动机,是永磁电机,利用磁能,日本都用这永磁电机做出摩托车了,老美DIY了发动机用在汽车上了. 只是不知这磁能能维持多久,所有动能都来自于这块永磁磁铁,根据能量永恒定律,这么一块磁铁的磁能不可能取之不尽.汽车,摩托车跑这么多路需要很大能量,都取自于这块磁铁. 磁铁不可能象核能一样一点点就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这可能就是永磁电机不能商品化的原因吧.

网友:
这要是永动机 那你就赢了 爱因斯坦 和牛顿想了10年没想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7-27):
这个并非永动机~,这个只是磁永动好像有人在19几几年就申请了专利~

网友(2011-08-31):
不要被精致的工艺迷惑!这个装置很巧妙,但是它的原理其实和卫星不停的做动能与势能的转化是一样的,仅仅是摩擦力很小罢了。仔细看他启动的时候,显然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上面那个木杆的重力势能,以及磁铁之间保存的势能。
从来就没有磁场能这个东西,详见高中物理课本,磁场有磁力,但是不能做功,因为做功还需要作用距离。想想回旋加速器的原理吧。巨大的磁场甚至都不能对一个小小的电子做功,何况这么几个永磁体还想驱动那么大的金属桶。
永动机是永远对外做功而不是永远动,卫星也是不停的转,但是不能说它是永动机,牛二定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装置不可能连负载,哪怕连一个小螺旋桨都不行,转不了几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