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个UNA6的一个BUG(不知道是我RP不好,还是通病)

楼主(2010-11-19):
说实在UNA6还是款不错的充电器
但是我发现个问题

一组电池里 如果有一片电池的电压是4.2V左右 其余两片电池的电压低于4.2(比如说是3.8-4.1V)之间

如果你充电 充出来的电压结果是 原来的4.2V那片电池是 4.3V以上,其余两片还是4.2V

不知道这是A6的通病还是我是个案哦

网友A:
估计你电显有问题,我的没这样的情况~~~

网友:
要么是你电池问题要么是你a6有问题。。。反正我的a6没这问题

楼主:
我的A6充出来有 一般是4.20    4.21    4.22      有时候是   4.21  4.22  4.。24

各位说说你们一般充出来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电显有问题,我的没这样的情况~~~

网友:
新电池4.21/4.21/4.21,旧的4.20/4.20/4.20

网友:
我的有一片电池  老是要慢很多才充到4.2v.  严重影响整体充电速度

网友:
你是个案

楼主:
看来我RP不好哦

网友:
要准确测量电池电压,至少要一个4位半的电压表。所有测量仪器最后一位都是虚位有误差的。用4位的表去测3位才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有这个可能,应该不是充电器的问题,请检查电池平衡头与充电器是否接触良好,或者lz用了什么连接装置,并联板什么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接触不好,因接触电阻,会有接触压降产生,造成误过充电。可以试试减小充电电流,反复拔插几下平衡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