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些关于425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没自己装过直升机,也没人带,靠自己潜水学习,想问些425的问题。
1.460元的空机到底还缺些什么???(我只知道还缺
电机
,电调,主桨),好像还缺齿轮吧,到底缺那几个齿轮?
2.请大家帮我配下动力配置
a.电机用什么牌子的,多少KV值的。
b.缺的齿轮应买多少T齿的??
c.电调我想用好盈的60A铂金版,可以不??
d.大桨用什么牌子,什么材料的桨好??(原厂桨好不?)
我主要是飞悬停,航线,基本动作。

网友A:
425 KIT 里面 没有主桨 电机 电调 电机齿 舵机 陀螺仪
机身自带的 是 50T 对转齿 19T 单项齿 61T主持 和尾对转齿

网友B:
主桨 电机 电调 电机齿 舵机 陀螺仪 电机齿,
最好再配上 刹车盘,斜盘导轨,
铂金60A可以, 电机推荐你用 GAUI原厂1400KV电机
大浆我用 亚托 ,飞越的碳浆

网友C:
1.460元的空机到底还缺些什么???
缺主桨、电机、电调、马达齿、三个斜盘舵机、陀螺仪、一个锁尾舵机,电池。马达齿根据你桨速的需要齿数不同。
2.请大家帮我配下动力配置:具体动力配置可根据态势网站的动力配比进行。
a.电机用什么牌子的,多少KV值的。1400KV-1600KV都可以,这是比较主流的KV值。
b.缺的齿轮应买多少T齿的??14T或者15T。
c.电调我想用好盈的60A铂金版,可以不??完全可以。
d.大桨用什么牌子,什么材料的桨好??速马的B桨就OK,50一副。

网友D:
顶yangx~~~~~~~~~~~~教新手要再详细点~~~~~~

楼主:
谢谢大家这详细的讲解,这个板块的模友很热心。

网友E:
混这里这么长时间。。心里早该知道了。。只是要注意下。。425飞机订购前需要自己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