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780安装

楼主(2010-11-19):
亚拓450Sport原来的陀螺仪安装座使得安置陀螺仪的空间变得很小,不利于加装避震的措施,而且我的RD731很大个,因为那个安装座的原因也不好减震。所以我打算拆掉安装座,重新安装陀螺仪。

现有三个方案:1、拆掉安装座,直接把陀螺仪装在接收机上。2、装一个平台,把陀螺仪放在和450PRO一样的地方。3、在前部的两个斜盘舵机上方装平台放置陀螺仪。
请各位帮忙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我的就是用原来的那个地方啊,够用啊,我用的单片海绵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

没必要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