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距曲线问题

楼主(2010-11-19):
小弟新手,调整螺距曲线时发现用螺距尺调整好一个大奖后,另一个大奖角度和这个角度不一样,是正常么!还是只调整一个大奖就可以??

网友:
两只大桨的角度都要看的

楼主:
怎么调整呢??谢谢

网友:
舵机行程都调好了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52

网友B:
是啊,我在调机的时候也是发现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2个大浆的角度会不一样呢?

网友C:
可能是舵机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在控里调行程。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只要你先调好了螺距曲线,如果还是有角度不一样就可以调整螺距拉杆来调整大浆的角度,知道2边一样

网友D:
要调好一个桨,这个桨要调到 中间0度,最大12度,最小-12度
调整的办法是 先调中间,中间一定要调准 一定是0度, 接着调最上12, 最下就不要管了,一定是-12度(要点是中点一定要为0度,而且十字盘摇臂一定要是和主轴垂直的,)
先高好一根桨,上面那根桨,调到和这个桨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去飞,有双桨的话(奖要先配平啊),动后来调的这根桨,到没有双桨,就OK了

网友F:
我怎么都调不出正负12度,最多就是调到正负11度,郁闷啊。怎么才能测量出十字盘摇臂是和主轴完全垂直的?有没有什么专业仪器?光靠目测感觉不靠谱。

网友G:
慢慢来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