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个星期的共轴双桨。。。等待神医们拯救。。。。大侠们进来帮个忙,小弟谢过!!

楼主(2010-11-19):
玩了一个星期的美嘉欣F27,共轴双桨小飞机。。。。

今晚玩的时候发觉出现一个问题:不打陀,飞机还是使劲往前飞。当时以为是微调的问题。就调了一下。发现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感觉就奇怪了,然后停机看看,发现左右打陀没问题。往后打陀也没问题。可是,向前就不行了。貌似陀机的齿轮被卡住了。

然后我就以为是润滑的问题。加了点润滑油上去。

谁知道加油之后,连油门也没反应了。

然后把飞机拆开,将控制双桨的两个小马达拆下来。用万能表检查了一下飞机身上的电源接口。电源接口是有电到的,可是两个小马达就是不转。

还有,其中一个马达的轴稍微有一点点,就一点点歪了。

另外。陀螺仪里控制前后的陀机一通电就发出响声。那种像齿轮滑齿的声音。

我把遥控的摇杆推到一定位置。滑齿声音就消失了。

现在整架飞机报废了,请大侠们告诉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还能救吗?????????

网友:
马达电刷有无问题?
轴都歪了?自己转一下,是否很涩?如果是那就把轴纠正,如无经验,就买电机吧。个人感觉玩具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道3楼的方法解决了没有???

网友A:
需要轻上轻下。如果不会修修不好就卖尸体给我吧。哈哈。可以PM站内短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轻上轻下。如果不会修修不好就卖尸体给我吧。哈哈。可以PM站内短信给我

尸体连遥控再带三颗飞机电池,100块,你要吗?   电池新买回来的,才买回来飞机就坏了。。不会修。。。

楼主:
没人会解答吗???

楼主:
难道高手们都退魔了、》?

网友B:
   那是有刷馬達,那炭刷已經損耗盡了,要換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有刷馬達,那炭刷已經損耗盡了,要換馬達

那还有陀的问题呢?向前貌似卡住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详图帮你分析!

网友:
这个扔掉吧换其他飞机

网友:
不行就扔掉。。。。这些坏家伙也太。。。
楼主修修吧。不上图光说是帮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飞机还在吗?我感兴趣收购。加q:301058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