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要做机,求助

楼主(2010-11-20):
我有14克接收机一个,9克
舵机
(实际有11克)2个,
电池
重63克,DIY的有刷电调连线重10克,可以产生100克推力的180
电机
一个 重32克 4530桨3克 加起来=14+11*2+63+32+3=134克 太重了,新手不想玩无刷的,想先用有刷的练练手找找感觉再说

网友A:
还是买无刷吧,xxd套装也不贵。我就是用xxd

网友B:
我有14克接收机一个,9克舵机(实际有11克)2个,电池重63克,DIY的有刷电调连线重10克,可以产生100克推力的180电机一个 重32克 4530桨3克 加起来=14+11*2+63+32+3=134克 太重了,新手不想玩无刷的,想先用有刷的练练手找找感觉再说
你算错了吧
14 +11*2+63+10+32+3=144g 更不行了 还没算飞机呢 带上 飞机基本飞不起来了

网友B:
还是搞个 无刷吧 2208 或者 2212 的 基本可以飞 400G -1000G 的了

网友A:
新手做机重量很难控制,还是无刷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也想着做自己的第一架飞机,可是一直由于资金的问题埋在心底。不过我还是要定你一下!!!!!

楼主:
没钱也可以先做个自由飞玩玩先,四驱车130马达加2个手机电池可以飞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