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20):
接收机用的电压电流大概有多大啊??

网友A:
接收机
接收机电池电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一般为 6V 。接收机使用的电池容量《电流》越大越好,使用的时间越长。 有的舵机电压使用要求 4.8V 的,相应接收机电压也就是选用4.8V。

网友B:
4.8v也太慢了
我們一般用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