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镜头调整一法

楼主(2010-11-20):
声明,偶纯新手,以下方法如有不靠谱之处敬请谅解。。。

很多兄弟说Zi6模糊,需要自己调一下镜头。
但是怎么调才靠谱呢?
我是这么搞的,大家可以试试。。貌似Zi6出厂也是这么搞的。

首先Zi6这种建议镜头用了傻瓜相机超焦距------即x米~无限远成焦的原理,通常说对准一个通常是0.6~0.8米的物体对焦,此时该焦点至无限远均可清晰成像。
开始工作。。
先用前辈们说的,拆开外壳。。拆出镜头,用热吹风机吹热,慢慢旋转镜头,将原固定胶破坏。。然后镜头再装回去

a)你可以把 2快电路板都拆下来,空中合体来做下面的事
b)或者把镜头后面的面板拆掉。。。

然后正题开始了。

1)以某一栅格状或报纸啊画报之类的场景,总之画面越复杂越见愣见角越好,0.6米处(反正我是0.6.。。太近了有问题)
2)按下双按键,开机
3)选择 Lens Calibration(镜头初始化)
3)开始旋转镜头,此时画面左下有一行数字,务必使该数字最大化
4)当该数字最大化后,你可以按一下拍照键,看看1:1的效果
5) 结束了

那一行数字,具体原理尚不清楚,但估测是该场景不同像素的数量,聚焦越模糊不同像素越小。

当然了,这个调整过于精细,对于航拍貌似没有太大价值。。仅航拍的话,随便拧一下就行了,最近的物体也在N米以外。。。

网友:
多少也有用,不过懒人就不用了,呵呵

网友:
好方法,要顶

网友A:
我在A4纸上打满了小格子,行不行呀?

一张A4会不会不够大?

网友:
很实用、很简单的方法,楼主的探索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A4纸上打满了小格子,行不行呀?

一张A4会不会不够大?

0.6米外A4就太小了,我是找了个宜家的储物框,其实背景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在调解工程中不能移动机身。。就是场景不变的情况下数值最大,如果镜头动来动去就不太准了。。我一直在想最好DIY个拧镜头的工具。。

网友(2011-03-24):
台钳固定住

网友B:
2)按下双按键,开机

是哪2个按键?
意思是通过这种方法开机进入调机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按下双按键,开机

是哪2个按键?
意思是通过这种方法开机进入调机模式吗?
确认按键两边的那两个,

同时按住这两个键再开电源,可以进入ZI6的工程模式.

网友(2011-06-03):
很不错,我的ZI6去修了,修好回来一定照楼主的方法试试,谢谢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