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0-11-20):
确切说是一个月之前买的,2200的容量。买了两块,一块一直在用,一块放置。
今天把放置的那块也拿出来了,想充好电拿出去用,充电之前测量电压11.784V,单片电压为3.918V    3.911V   3.917V
用B6充电器充电,设置好按确定后,充电器报警提示错误。我还以为充电器坏了,换另外一块用过的电池充,结果正常
不能充电,继续测试它还能不能放电,插上电调,结果电调没反应,是在搞不明白了,一块新电池,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为什么就不能充放电了。
请各位指导如何处理这样的状况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下,插上电调后居然0.9V不到了。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平衡充的线头有须连,我也遇到过焊点完好就是不能冲电显示少一片。。

楼主:
没有虚连,要是虚连了我就测不到单片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