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似腾胜与360

楼主(2010-11-20):
不知独眼龙和飞宇制造者碰到没有:正常的不抖舵的(独眼龙自动返航模块)一旦加上正常的不抖舵的(飞宇FY20A自动平衡仪),抖舵现象就来了!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飞机问题

楼主:
已试验好长时间了,已排除了电源、干扰,我怀疑是接口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世界是和谐的,飞宇和独眼龙是和谐共存的,没有楼主说的像腾讯和360那样,飞宇和独眼龙包括老鹰树包括国内其他一些高人牛人自主研发的OSD,都为全国的模友造福,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虽然都有利益的共同点,但是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航模为了FPV更好更科学的发展。

呵呵,楼主兄弟,您所说的问题我们大家会一起帮您解决问题,希望您能够快乐飞行
飞宇产品据我所知道的抖舵问题多数还是电源问题,给平衡仪的电压一定要稳定,您最好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看看,谢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2260&highlight=

FY平衡仪常见问题--震动,不平衡和丢星--及其解决办法
最近有些朋友问到一些FY平衡仪的使用问题,这里简单说说。

1,FY平衡仪使用了惯性器件,里边有加速度计,这个对震动敏感,一定要加上适当的减震措施。
有时候,比如装在小飞翼上,震动比较小,看不出减震的效果,但,一旦动作大了,也会影响加速度计的正常工作。

有些朋友自己做了减震,比如加了海绵或者泡沫,感觉减震效果也可以了,就那样去飞,而且一直没出现问题。
但,实际上,FY标配的减震垫,是经过千挑万选才应用的方案,请大家还是多相信它一点。

另:有些朋友把FY平衡仪用在木头飞机上,然后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这里要说明的是,木头传导震动远比其他材料厉害,震动措施更要做足才能飞。

2,陀螺初始化
FY平衡仪里除了加速度计,还有陀螺。陀螺受温度影响,如果温度变化有点大(30度以上)或者长期不用,多少会受点影响。
为此,提供了一个陀螺初始化的校正功能。

很多时候如果平衡仪工作出现异常,初始化一下就好了。
当然,不建议经常性的初始化。

3,FY21AP-ii的GPS搜星问题
这个问题最为复杂,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比如是图传(1.2G)干扰GPS,电源不稳产生信号串扰等。
最近接触的一例是,摄像头干扰GPS!

首先,GPS上不能出现金属覆盖,然后布线也不能太乱,必要的时候可以加锡纸缠线做屏蔽。
然后,尽量等GPS定位后再开图传(可以看GPS状态指示灯,正常定位后蓝灯连闪两下停一会,再连闪两下)。

上天之后,先在头顶打个盘旋,看看能不能盘旋,如果不能,说明GPS定位可能有问题。
这时候千万别去试自动返航。

可以从图传,电源,布线等逐渐排查无法定位的原因。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把21AP模块,接上GPS,不再接别的东西。来到露天空阔的地方,上电后看GPS指示灯闪动是否正常。具体参看说明书。如果指示灯显示定位,再接上OSD和图传,看OSD上的显示数据。

如果只接21AP模块和GPS在露天情况下都无法定位,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21AP模块或者GPS模块上。
查看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是否把针口插错了。

如果不是,试着更换不同的GPS模块看看(10HZ,38400波特率的都可以)。

楼主:
GPS搜星22秒4颗星2分钟9颗星! 就是静态时舵机有轻微的响声,约半分钟左右舵机会动一下,上天就怕了。

网友:
我在室外,用21AP带的GPS是20秒搜星8-10颗

楼主:
再次进行各模块和接收机排测,最后确定抖舵来自“独眼龙自动返航模块”!最后的模块连接只剩下:舵机--自返航模块(包括把它跟OSD的数据线也拔掉也试过)--OSD--接收机(包括把接收机到自返航摸块的舵机控制线拔出只留下返航开关线供电)--电调(也换过3个型号的电调)。就这样一通电舵机就不断轻微抖动,肉眼可看出来;最可怕的是大概每隔半分钟左右全部舵机会同步大角度摆动一下后再变轻微抖,如此反复!已跟独眼龙老板联系上。谢谢大家!附上自返航模块舵机输出口波形图(脉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