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DIY5轴机床,用何种控制卡好?

楼主(2010-11-20):
如题,最近准备设计5轴,问问经验人,用哪种控制软件经济些。

网友:
mach3 支持6轴,

其它的系统都是天价。

楼主:
我自己下 载的MACH3好像只有4轴呀!

网友A(2010-12-29):
我看中了一块500元的USB卡,再接3977的板.感觉应该不错.还没有机会实践.

500元只是3轴,5轴可能要贵些.

如果有米的话,应该选择雷赛的驱动器.

网友:
我也准备D一个5轴

用MACH3.
初步看中一款几十元的接口,再买5个100元的驱动。然后用PVC和高密板来做机架。应用是雕木头雕塑。

网友:
求教:我只知道车床叫2轴,立体雕刻是再加一个Z轴,五轴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能给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上上课,最好有图来说明一下

网友:
5轴的5种典型形式

如图

网友:
去看坛子里的几个点击高的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中了一块500元的USB卡,再接3977的板.感觉应该不错.还没有机会实践.

500元只是3轴,5轴可能要贵些.

如果有米的话,应该选择雷赛的驱动器.

兄台,你觉得3977的驱动优点在哪》》》??我只用过6560 的板子,对其他的还未知,雷塞的用的啥芯片啊?

网友:
印象中3977只能8细分

6560能16细分。
大概就这个不同。

网友:
1和2两种5轴,看着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