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40A电调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楼主(2010-11-20):
将
遥控器
油门打到最高,电调接上电,电调只是哔,哔,哔的一直响,不进入编程模式,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终于找到原因了,开控后再把油门打到最高位,而不是先打到最高位,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A:
如果是混控的话切回不混控试试
或者是你的控设置最高点不是100%油门

楼主:
不混控怎么设置呀?除了调节感度我好像没动过什么

网友B:
重新校准下油门就行了

网友C:
买个编程器,40元非常方便,一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D(2010-12-21):
有用,顶一个

网友E:
油门没有确认行程。。。